Wonderware论坛
INTOUCH通过OPCLINK与AB 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5-07-15):
在RSLINX中做好设置后,RSlogix500已经与AB PLC连接上,现在想通过OPCLINK与INTOUCH连接,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在OPCLINK中定义TOPIC/ OPC SERVER/ OPC.那么RSLINX的设置还用改吗?

网友A:
不需要,只要改相应的itemname . 如tagname :A0001 访问名称:M1 topic:opclink opcserver: rslinx opc : itemname: rXXXXX(实际的opc name)

网友B(2005-09-13):
请问:intouch中有无内嵌的opc,如果有,上位机如何设置?

网友C:
要的,必须在RSLINX中定义TOPIC才行。

网友D:
要装一个for ab 的opclink的 问intouch的人吧 他们不错的

网友E:
哪位知道哪有intouch跟PLC通迅的资料?谢谢!

网友B:
江河堤兄:能否把intouch通过opclink和AB plc互连的详细设置说一下?谢谢

网友F(2007-05-24):
直接在RSLINX里设置OPC就行了,在OPClink配置与RSLINX对应的itemname然后再访问名中按照deng_lp说的那样配置就行

网友G(2012-04-16):
可以搞详细一点的嘛啊,呵呵森!

网友H:
要,这个必须对上号,因为这相当于一个标签!唯一对应的!所以要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