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大侠们推荐一款笔记本电脑能用的4轴的控制卡.

楼主(2005-07-15):
我现在只有笔记本电脑, 在网上找了一下, 找到PMAC卡能用网卡USB等的方式连接, 但这块卡对我来说是天价啊, 所以请大侠们推荐一款价格不高的, 能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的4轴卡, 谢谢了!

网友A:
我公司有USB通讯的运动控制卡,名片盒大小,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942杨先生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不是在外出给客户做演示的时候,不想带工控机等笨重的设备,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有一款新式的运动控制器,4轴步进/伺服控制,基于arm系统,可直线/圆弧插补,最大脉冲频率4M,有兴趣可以发邮件或加我.ada800520@hotmail.com

网友C:
英国TRIO运动控制卡EURO205X,MC206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他们都是4轴的控制卡,并且可以扩展更多的轴。体积很小,携带也方便。但不知价格对你来说多少算不高!

楼主:
英国TRIO的卡虽然比PMAC卡便宜一些但对我来说很贵啊, 其实我也不是需要便携的卡, 只不过我真的没有台式机而已了. to 洋飞 阿拉丁, 你们的产品在网上有介绍吗? 如果有就给个连接吧.

网友:
要在笔记本上用的运动控制卡,国货应该不多,即使有,恐怕也是串口的,当然,不能排除有新推出的产品,比如上面洋飞的推荐。 进口的卡性能上能满足你要求的比较多,但是说到价格,不同的产品可能有差异,但是也应该是5位数了,至少,是接近5位数。 考虑到目前PC的价格,如果不考虑“便携性”的话,恐怕买个台式机会比较便宜。 另外,对控制卡的功能有什么要求,如果从性能上已经排除了国货,那就只能“出血”了,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也可以找找国内串口通讯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A:
http://www.uia.com.sg/products/controller/index.html 有兴趣可以看看,USD2.0通讯、CAN总线连接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D:
英国TRIO运动控制卡EURO205X,MC206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他们都是4轴的控制卡,并且可以扩展更多的轴。体积很小,携带也方便。但不知价格对你来说多少算不高! 有意向的话,联系021-63570804-263

网友B:
to cemi:我说的产品你可以到下面的地址去看:www.adtechcn.com 找运动控制器总汇就行了.产品型号是:ADT-TS540. 原来还以为你是因为想携带方便才有此要求.如果如此,我认为刘版主的建议比较中恳,要想做工控这行,需要测试各种设备,还是有台式机来的方便,否则不是要每搞一个项目都必须围绕是否可用于笔记本,不仅要承担高成本且难于寻找.多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