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F2)故障?

楼主(2005-07-15):
请教: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F2)故障?    :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故障,查额定频率.额定转速设置无问题,清除故障后又报F2故障.请问怎样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F50是你在设置参数时才出现的问题。这个没有关系的。F2是你的输入点有问题。要不你好好检查一下这个板子。有问题可以给我MAIL。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B(2005-08-24):
不知你解决了没有,你的DI选件板上24脚默认为辅助故障输入。与25脚短接可也。打0215445006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