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 西门子变频器两地控制

楼主(2005-07-15):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6se70 两地控制的原理。(西门子变频器首次使用,以前使用ABB, ABB有自动/手动宏,西门子变频器不知如何设定) 本地、远程启停,以及本地、远程调速(0-20MA)的参数设定及控制互锁。

网友A:
用参数组切换

网友B:
你的具体应用是怎么样的?我钢开始卖这个玩意,得查查手册看看

网友C:
最近我也想用呢,也是第一次用,现在看了一部分,大体上讲是通过参数组进行切换。只是具体的切换还不熟,在看看吧,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D(2005-10-15):
利用BICO功能,通过转换开关操作来实现参数组的切换。

网友E:
西门子的变频器BICO功能很强大,而且自由功能块,相当于一个小PLC;使用BICO和自由功能块组合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

网友F(2005-11-16):
你可用功能块的与门将主给定、起停、等等,分两个方式控制,具体方法你可以看看矢量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