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加裝電抗器的作用

楼主(2005-07-15):
有加在變頻器上pn的直流電抗器   也有加在電源側的交流電抗器   和變頻器輸出端的交流電抗器...   請教各位老師這幾種電抗器的差異和用途...thank...

网友A:
加在电源侧的交流电抗器主要是用于没有变压器的场合,是用于抵御电源电压的降低作用; 加在输出端主要是用于平波和在电缆过长时使用

网友B:
看书去,变频器的说明书都有这个

网友C:
有DU/DT和DI/DT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