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测冷却水的温度!

楼主(2005-07-15):
我想测冷却水的温度,有装在管路上的热电阻吗? 多谢!

网友A:
很多啊,大多热电阻都可以啊

网友B:
空调器用了很多啊.

网友C:
这是成熟的产品

网友D:
可以用DS18B20的铠装方式,适合多点采样分析的系统。我们在多种场合应用过,甚至有感应电流100VDC左右的场合,使用效果非常号。如需详细资料,可与我联系。

网友E:
精度应该要求不高吧!用普通的热电偶就行了!

网友F(2005-08-30):
用PT100就OK了!

网友G:
顶!PT100三线式探头测量OK的很,我用的很多

网友H:
管路尺寸是多少?

网友I:
就是呀! 100多元就搞定了!

网友J:
打电话010-86877476 010-62977168/69/70 俺给予解决 含有别地服务 哈! 郭.............

网友K:
我有现货05336219178 13105332670

网友L:
我晕了,怎么什么帖都有啊?

网友M:
我们厂有很多这方面的仪表,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各种型号都有,完全根据用户的需要定制,大小,长短型号等等,要是相信川仪,可以联系我,我们的技术部门可以给你解决难题! yxc244@163.com

网友N:
这个KS我们没优势了,你要是说测一块表最多要测96个点的温度。没人吱声的话,你可以给我留个言。QQ:195495513

网友O:
很多选择,西四搞一个就好了。哈哈

网友P:
温度传感器 现在是什么形状 什么接口一般都没有问题了 呵呵 所以你随便问个公司应该都可以做哈

网友Q(2005-10-01):
普通热电阻,热电偶都可以。

网友R:
普通热电阻,热电偶就可以了

网友S:
要求不高的话用铜热电阻和双金属温度计。不过铜热电阻和热电偶需用二次表转换才能显示温度。

网友T:
PT100,CU50,还有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都可以的啊

网友O(2005-10-31):
楼主注意,以上情节纯属虚构。钱是自己的,想明白再花。

网友U:
18B20呀,一条线上可以挂很多,即解决问题,又节约成本,正象楼上所说,钱是自己的,想明白再说

网友V:
看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了?精度要求有多少?

网友W:
如果要直接测量显示出温度的话最好是用二次仪表,还有需要的测量精度是多少?

网友X:
一个系统测多少个点呀

网友Y:
这样的温度表十年以前就有了,我真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