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组网问题

楼主(2005-07-15):
我现有西门子315-2DP两台,用于控制两条线体,其中一条线体上有运动的小车,小车上的执行机构我想用S7-200控制,小车和两台315-2DP都有连锁信号,如何实现两台315-2DP与S7-200的三方互相通讯呢?而且小车还是在运动的。谢谢!

网友A: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S7-200,小车仅是生产线的一小部分,使用远程IO从站更方便; 对与两台S7-315 2DP,我想是已经投入运行,我认为最佳方案是DP/DP耦合器,将两个DP网连接;其次方案是采用一主一从,但稍微复杂些。 给我邮件,我帮你解答。loden29@163.com

网友B:
mpi是不增加成本的方法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建议,小车上使用远程IO从站是可以的,请问如何实现S7-315 2DP与运动的小车通讯呢?要都是静止的就好办多了,主要在于十几个小车是在一个大圆环内延固定的轨道运动,不能连接一根总线到处跑吧,请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距离不长,可以使用带DP接口的无线发射和接收装置,但是你的动力电源怎么办?

楼主:
无线发射、接受用在直线上还可以,我在立体仓库上用过,可是环形的可能不行,动力电源可以可以用滑电导轨

网友C:
小车与PLC有什么样的连锁信号?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楼主:
小车要与线体上生产的产品进行对接,连锁信号为开关量

网友D:
挺复杂,用红外,甚至电极呢?

网友C(2005-08-21):
很抱歉,前段时间在外出差,不知现在回答是否有用?如果你不想把S7-200装在小车上的话,我认为用MPI或DP组网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E:
既然电源可以使用滑轨,为什么通讯不能使用滑轨呢? 我认为小车使用ET200S(从站)和调制解调器通过滑轨和315(主站)使用方式进行组网,如果315不能达到要求可以换成414啊!

网友F:
小车上可以直接装ET200,再通过profibus总线和315-2DP通信。 只需要一根带动力和总线的电缆就可以。 我公司有应用这样的经验。

网友G:
我也是做仓库的 光通讯啊 sick公司的

网友H:
直线运动可以用sick光通讯 环形轨道如果用滑轨提供电源那么可以用PRB可以很多从站都挂在上面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成本还可以用西门子工业以太网无限通讯。

网友H:
我也做立体仓库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I:
作为空中物流线,运行小车与轨道相互通讯可采用滑线触电槽分段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