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传问题

楼主(2005-07-15):
我用的WAVECOM的2406B模块,用TCP传数功能。模块是工作在双频的模式,用的SIM卡是北京移动的“随e行”。设备安装在车上,当车进入河北境内的时候,地面接收中心收不到数据,离开河北境内的时候,设备工作正常。 请教各位高人,还有什么原因使得模块连接不上网络???? 期望你们的回复。 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 我用北京移动的“随e行”SIM卡在河北用笔记本上网,没有问题。 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很可能是你在河北当地没有GPRS网络信号导致无法上线,你试试看在其他地区(比如市区)能不能访问。另外“SIM卡在河北用笔记本上网,没有问题。”是和2406B在同一个地方使用?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

楼主:
谢谢云缥缈的回复!!! SIM卡在河北用笔记本上网和2406B是在同一个地方使用。

网友B:
SIM卡没问题,设备没问题.信号也有. 那就有可能是移动转外网的时候有问题.请说明你的地面接收中心在哪?采用的什么方式?提供IP的运营商是哪家?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林工,最近我出差了,外面上网不方便,所以较晚回复,请抱歉。 我的地面接收中心在北京,采用的TCP传送的方式。IP的运营商是指什么?我不太明白。我用的是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的卡。 你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转外网”是什么概念?? 谢谢!

网友B:
IP的运营商是指你的中心IP地址的提供者,是电信还是网通还是移动. “转外网”就是GPRS是一个内部局域,如果要和公网IP建立数据通道的话,需要移动内部的SGSN,GGSN等服务器中转到公网的. 但移动和网通,电信等IP运营商是全业务竞争对手,所以有些地区会有相互屏蔽IP的情况出现.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谢谢林工、云飘渺的热心帮组!!! 我的系统调好了,这两天都很稳定。

网友C(2005-08-17):
gprs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