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检测IC的电路

楼主(2005-07-15):
我一直很想制作一个可以检测IC的电路, 某种系列的也可以啊! 有那位高手手头上有这方面的才能不防教教小弟了。 有合适的电路来判断元件的也可以。 有兴趣的朋友,就发表你的看法吧!

楼主:
我的邮箱是:lzy0378@126.com

网友A:
这种电路的通用性和可测量性要大一些

网友B:
你想检测哪类IC?,我有检测光耦的,比较器的,运放的.

楼主:
我是搞变频器维修的,PLC等等, 我遇到的IC有,74系列的经常遇到,LM339等等, 我们这里判断光耦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测量, 就是想找一个电路设计一下,测量范围在一定范围的可以准确的判断IC好坏的一个电路。可以说一下你所测量范围的具体IC型号吗?

网友C:
有的话 也给我发个 邮件 x-haib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