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812能支持多高速度的连续采集

楼主(2005-07-15):
小弟购入了一张凌华的PCI9812的数据采集卡,不知道它能否实现连续记录,如果可以实现不知道能够以多高的速度连续记录(四个通道同时进行)?编程是怎么实现? 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几年前用过,好像是10MHz的,你看看手册不就知道了,我不喜欢它。

网友B:
要实现数据记录,得与数据库连接。至于记录速率,在windows系统下采用VB/VC编程,速率最大100ms,在LABVIEW下,速率很高。我用的是研华板子,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