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数码管

楼主(2005-07-15):
各位老师请指教: 七段数码管单位的比较简单,但是四位一体12脚的,它的每一个脚的意义我就搞不懂了,我没有相关资料,在网上也没查到,只好麻烦各位老师赐教,我手中的数码管型号是E40561,如果有它的使用说明烦您给我发一份。 hatian7628@gongkong.com

网友A:
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用万用表无法测出

网友B:
500型指针表,电阻 X10K 档

楼主: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如何判断那脚是共电极,那一脚是那一段,一共12个脚,四位码

楼主:
七段数码管的每个脚的意义我搞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08-12-17):
温州三元科技专业生产LED灯饰产品厂家,专业生产LED数码管、LED发光条、LED像素灯、LED发光模块,LED灯带、LED地埋灯、LED水底灯、LED射灯、开关触摸屏系列,可以按您的喜好,随您的心意,为您量身定做,现代的设计理念,无后顾之忧。我司产品采用优质的LED芯片及PC管材,抗冲击、抗老化、防紫外线、寿命长、节能、色泽鲜艳、性能稳定、低损耗、低维护,是新一代绿色环保的装饰照明灯具。灯光效果有单色、三色变化、本七色变化、也可分段变化,可追逐、渐变、跳变,也可流水变化及多种自设定程序变化。广泛用于公园、护栏、桥梁、大厦、楼体轮廓、跨街空中走廊。网址:www.wzsykj.com

网友D:
大哥 你明白了 能不能告诉一下小弟我啊

 谢谢 andy.teng.wolf@163.com

网友E:
8个脚是abcdefg还有小数点, 另外4个脚是位的控制线,具体的管脚分布忘记了,拿两节旧电池试试就可,

网友F(2009-03-24):
1          E                      5          G                        9            COM2

2          D                      6          COM4               10           F

 3         DP                    7          B                        11         A

 4         C                      8          COM3                12         COM1

网友G: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就行

网友H(2011-03-26):
各位好,请问哪位知道七段数码管LN510AS的生产厂家联系方式?请告知,谢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