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困惑,求救!!

楼主(2005-07-15):
三菱FR-A540-3.7K-CH的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可控硅的原型号是什么?(在充电电阻下面的那个,7MBR25NE120模块旁边的那个)它的参数是什么?       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25TTS16FP(25A/1600V),所有相同参数的可控硅都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