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万用表能测定热电偶的好坏吗?

楼主(2005-07-15):
(无正文)

网友A:
测量热电偶的电阻值,或在线测毫伏值

网友B:
什么意思热电偶本身是测不出阻值的,但只能测其是否开路,短路是很难测出,用万用表更不能测定其质量的好坏,必须用电桥测其毫伏值。

网友C:
1. 可测是否开路; 2. 一端加热、一端在常温可测输出(毫伏值)。

网友D:
热电偶测温端加热,接线端用万用表毫伏档测其输出毫伏值。有电压输出,表示热电偶没有开路或短路.但用万用表不能测定其精度,必须用电桥测其毫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