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我没有安装好吗??

楼主(2005-07-15):
我前段时间在eview公司下载的EB500,2.61版本.现在还在学习摸索阶段.我随便画个东西保存后.为什么盘里直接打开它时提示错误.不能正常显示啊,软件界面还成E文了呢?? 如果我先打开EB,然后在文件那里点打开,找个那个文件又能正常打开,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触摸屏里面的画面程序传到我电脑里来啊,我买了根电缆线,是不是接上就可以,传出来后我能用EB对她编辑吗??? 请高手给以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你可以问一问人机公司的啊?他们是比较清楚的呢.

网友B(2005-11-16):
打开EB,再打开文件,应当可以正常运行。
自己做一根三通电缆,可以实现PC-EB-PLC三方通信,按操作要求对EB/PLC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修改了。

网友C:
上传出来的文件需要反编译.你仔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