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7-15):
1台变频器驱动多台变频器,而且变频器处于正常输出时多台电机中的1-4台可以随时启停(其它电机正常运行),可以吗?如果可以,怎么选择变频器的品牌和容量?

网友A:
可以,恐怕成本不低!因为变频器正常输出的情况下,电机随意起停,相当于直起,所以最少容量应该是所有电机电流和的5倍以上!

网友B:
TO:寒冰雪 请问是怎样实现?

网友C:
可以,制动单元要配够.

网友A:
东郭先生们,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D:
如果不怕变频器烧坏,可以做!

楼主:
丹佛斯VLT5000可以吗

楼主:
网上看见有文章说:有的变频器可以,曾经用于音乐喷泉控制上。不过文章看了好久了,那几种变频器的牌子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目前所了解到的,具有输出回路可以加装开关元件并在变频器输出情况下可以分合开关元件功能的,而且公开宣称的、写在说明书里面的就只有丹佛斯VLT5000 !!!!!!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丹佛斯的销售人员!

楼主:
不过我以前的单位——一个陶瓷厂,其窑炉传动共12个电机左右(每个电机功率好像是0.55KW),用1个7.5KW的富士G9系列变频器驱动,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加装了空气开关,安装在现场,便于及时处理故障(因为在窑炉高温段,电机停止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0秒,否则陶瓷辊棒将会弯曲!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加装了空气开关,就可以分段停止,便于处理故障)。 我记得变频器的功率好像最多比电机额定电流总和大20%。 我们的窑炉工因为处理辊棒、炸砖的原因经常分合空开(平均两三天1次吧,有时间20秒之内还会分合几次),我在那个单位的七八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分合开关而造成变频器损坏! 这是事实啊! 所以我推断:只要品牌质量比较好的变频器(具有良好的保护功能),变频器容量高于所有电机额定电流总和的30%以上,而且在任意时刻下启动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小于等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7(电机的最大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7倍,一般为3-5倍),虽然电机启动时所有电机的总电流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但因为超过不多(最多都不到70%)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因此是可行的! 如果有不同意见,请提出,以便互相交流!谢谢合作!

网友E:
日立SJ300也可以1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的问题。可以从网上下载SJ300的资料,里面的菜单清楚写明参数的设置。厂家来我厂调试设备时,我向他们询问过它的用法,但我们没有运用过1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

楼主:
大家能不能就上面我所说的经验发表一下你自己的看法? 如果可行的话,我下一个工程就采用这个控制方案了...

网友F:
变频器都怕负荷突变,否则容易坏,只不过功率小(相对于变频器功率)的对变频器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则要买质量好点的变频器,功率余量要够大,要设置失速保。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解答!

网友G(2007-02-27):
 支持老菜鸟:      我们陶瓷厂都 这么做啊!

网友H:
可以
容量根据公式可以算

网友I:
可以,但成本比较高,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等于四台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再加上其中最大的电机的7倍额定电流,这样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就可以随意启动其中的任何一台电机.

网友J(2007-12-12):
还是一台一台轮流控制合理些

网友K(2010-06-24):
 应用不是很多,对控制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L(2011-10-27):
一台当然可以控制多吗啊!但是电机的功率应当完全一致,且每台电机都需要有各自独立的热过载保护吧!电机的总容量不能超过变频器的输了功率。最好是有较大的余量(特别是功率较大的电机),如果是大功率的电机频繁起停冲击电流比较大,对变频器的损害大,象你说的那么小的电机,随时起停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没多大关系。

网友M:
楼主若说的是所有电机同停同启的化,当然可以,否则不行,后一种情况建议用公共直流母线制的变频器。

网友N:
这样并不经济,也问题多多,用公共直流母线制的变频器可以考虑。

网友O:
可以用,重要每台电机都需要有各自独立的热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