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运动控制系统的选型

楼主(2005-07-16):
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如有错误,恳请指点! 我要搭建一个类似CNC机器的装置,一共有4个方向需要控制,分别是x,y,z方向精确位置移动和绕z轴的转动。我想做一个基于PC的系统,就是位置的给定由PC计算给出。系统具有比较强的实时性,即下一个位置需要根据当前位置进行计算给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指点: 1.电机的选择。看了板上大讨论,大家建议的是精确的位置控制最好选用伺服电机,但是伺服电机响应比较慢。这个响应慢到底是什么数量级的呢?如果我每0.2秒采样计算一次,能达到要求吗?如果不能,我还有什么办法实现这个应用呢?如果能,在参数选择上面应该注意什么?应该选直流的还是交流的?能否推荐几个型号的电机? 2.系统的部件。我觉得这个系统需要一个运动控制卡,是可以从电脑获取控制指令的。然后卡的输出连接到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端。伺服电机由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还需要电源模块。此外需要位置传感器。因为从来没有实践过,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什么遗漏吗?需要注意什么? 3.控制卡的选择。我想直接购买运动控制卡,至少是4轴的可编程PCI卡。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 4.我觉得我说的传感器可能就是各位说的编码器。那么我应该用绝对位置的编码器还是增量的?他们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家! ------------------ 以上文本借助www.InputKing.com在线中文输入系统输入

网友A:
1、伺服的响应是毫秒级,对于0.2秒而言,忽略不计。 2、一般来说,伺服自身包括编码器。 3、看你具体的功能、性能要求和资金情况, 4、增量式和绝对式编码器的对比,查找本版之前的帖子

网友B:
支持一下 伺服响应 伟大的刘邦主已经讲拉,可以忽略不计,不妨听刘邦主一次拉。^_^ 电机选择 还是用交流伺服吧,这个是主流,有道理的。大功率的可以选安川,小功率的可以选富士(2000W做分界线),这两个品牌我都代理,价格不敢讲全国最低,估计差不多吧。 控制卡选择 美国PMAC多轴运动控制卡如果不能达到你的功能要求,那这个项目建议你就不用做拉,这个卡我也代理,基本可以讲,全国第一、 编码器 如果你对系统下电,在上电系统必须保持原有位置的话(就是系统不能随便复位,不能回零从新定位)那你只有选绝对值编码器拉,大多数系统上电可以先回零,如果用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价格要远高于普通增量式编码器电机的价格,这点你要有心理准备。 最后就是,如果你不介意,最好给我邮箱里扔一个邮件,我可以帮你选型。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随便你拉。

楼主:
谢谢刘老师和老宋!

楼主:
另外看了精华区,又产生两个问题: 1 有人说:“完整的自动化系统应该包括一个控制卡,一个伺服驱动系统(包括电机和驱动器)然后是机械执行机构,当然还需要反馈了,一般是光栅尺反馈吧.”刘老师是不是说编码器其实是伺服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它跟这里说的光栅尺反馈是不是一个东西? 2 “微机+通用操作系统+实时扩展这样一个平台上构建开放式数控系统,插补及运动控制均用软件实现,不采用运动控制卡,这种方式是目前广为推崇的一种数控发展趋势。”大家对这种方式有什么看法或者评价嘛? 谢谢!

网友A:
1、伺服电机一定包括编码器,一般来说,旋转电机包括旋转编码器,直线电机应该包括直线编码器。光栅尺本身就是一种直线编码器。如果您用的是普通伺服电机,可能要单独去买光栅尺了。如果你买直线伺服,电机应该包括光栅尺。 2、这句引言,我是当广告看的,身在山中,难识真面目,现在的趋势是什么,恐怕要过几年,回头在看才能看清楚。

网友C:
TO:王伊先生 推荐您使用Galil DMC-1842四轴PCI运动控制卡。有兴趣,请和我们联系www.mtt.cn

网友D:
请各位最好以事实讲话! 没搞清楚不要下结论.PMAC固然好,但凭王先生简单的描述而去判定选用那种卡,我认为不是好的方法,如果如此,运动控制系统岂不很容易开发.本人以为,一个完善,稳定的系统,卡固然很重要.但开发的过程更重要.如果王先生愿意,我乐意为王先生解答相关问题.

网友E:
呵呵,控制卡有很多种的,应该根据实际问题具体分析使用。有问题也可以和我联系了,呵呵

网友F:
各位老兄: 插补是怎么回事啊?弟是初学,希望您点拨!

网友F:
另外想再请教一个问题,交流伺服与直流伺服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告知一二?

网友G:
TO:小崔,您好! 我们在对平面运动的轨迹(也就是运动的过程)有严格精度要求的时候,没有插补计算的控制是无法达到要求的,具体的说: 1、无插补:通过2轴的XY电机的来进行雕刻,雕刻一条斜线AB,从A走到B,给XY两台电机的驱动发送脉冲指令,两台电机要同时动作而且速度、加速度也要随时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尽管我们在发送脉冲的算法中做了相关比例的计算。。。但结果您会发现A、B两点位置很准确,但中间的轨迹不是一条斜线,会有S型弧产生,产生的原因多方面,驱动器的整定时间不可控、两台电机的同动性很难控制、脉冲信号的发送接受处理的时间很难同步等等。。。如果这时您对AB中间的运动过程轨迹无要求,只要AB两点位置准确,无插补的“点到点”运动控制就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了。。。 2、有插补:还是AB的斜线,同样的两台XY电机,控制器中我们增加了插补算法,如何插补呢?我们在A到B过程中的斜线上按固定的脉冲当量插入N个位置控制点,脉冲当量如何理解呢?其实就是插补进行计算的基本周期,每经过一个这样的周期系统插补一步,也就是走一个插补的位置控制点。。。我们姑且将中间的那些计算的位置点依次称为A、A1、A2......、An、B,通常在每步插补动作中只有两个动作可选择:X轴走一步或Y轴走一步,那么如何确定是X走还是Y走呢?就是通过当前位置和理论计算的这些A1、A1、A2......、An进行比较,如果位置偏差(偏差=实际-计算值)在Y轴方向上≥0就X轴走一正步,在Y轴的偏差<0就Y轴走一正步,这样就从A到A1走1步判断位置偏差后再使X或Y走一步从A1到A2。。。依次类推。。。这样做虽然中间的这些点很难和A1、A2...An准确对应,但由于插补的当量很小,这些A1、A2...An的误差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们宏观的看AB时就是一条平滑的斜线。。。也有些插补的算法中有3个动作可选择的:X走一步、Y走一步、X和Y同时走一步,具体选哪个动作也是根据当前位置和插补点的位置偏差的大小和方向来选择的。。。 3、圆弧插补类似于直线插补,也是逐点计算比较的,通过当前点的位置偏差来决定哪轴进行下步动作,微观的看直线和圆弧插补的轨迹就是折线构成的,宏观的看就是平滑的直线和圆弧了,有了直线和圆弧,平面的任何图形就都可以完成了。。。

网友G:
TO:小崔,您好! 类似的效果在我们电脑上就可以显示出来。。。 您在画笔或Word中画一条斜线和一个圆,然后你把显示比例调节到最大,发现这些平时看起来很平滑的斜线和圆变为一条条折线顺序连接而成的了,这个效果就和插补的效果很相似。。。

网友G:
在深圳工作时有家客户是做芯片管脚拉丝后封装设备的香港厂商,拉丝工序就是将芯片内核的小管脚通过拉丝到外部的管脚后封装。拉的丝其实就是各种角度的斜线来控制的,他们以前的拉丝工序是由XY两台步进电机来完成的,控制板没有采用插补计算,而是通过控制器进行两轴的脉冲速度和加速度的比例算法调节的,效果也还不错。 后来改用了伺服电机替代原来的步进电机,问题出来了,没有采用插补计算拉的丝就总出现拉弧,这样临近的两个丝很容易搭在一起。。。以前那种按斜线比例调节速度的算法要求驱动器整定的实时性强,整定时间要短。。。步进电机的优点出来了,伺服的整定时间不可控,而步进不存在这样的缺点。。。后来换了块带插补的控制卡解决了问题。。。

网友H:
关于“插补”,请搜索论坛以前的帖子,例如: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5627 求助:到底“插补”如何理解,例如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多谢!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8589 联动与插补

网友I:
如果你的系统是需要低转速、大扭矩的电机的话,我建议你使用永磁直流力矩电机,如果维护麻烦的话,还可以进一步选择使用无刷力矩电机。如果需要,可咨询:qq:15104456。

网友G:
TO:亦云人云,您好 您提供的网址: http://graphics.shu.edu.cn/course/graphics/ch3.htm 不错哦,呵呵,很形象,确实和数控插补很接近哦,尤其那里的动画演示一目了然,对不了解插补的朋友们会帮助很大的。。。 多谢。。。

网友J:
国产的4轴数控系统的价格很便宜,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开发的,怎么着也比不过人家专攻这行,汇集了大量人才的智慧的成果要好吧?

网友H:
to 凡夫俗子 过去数控用"逐点比较法"较多,其算法简单;但"逐点比较法"插补误差较大(一个插补当量),正向前进和逆向后退的轨迹不重合;"最小偏差法(Bresenham法)"插补误差较小(0.5个插补当量),正向前进和逆向后退的轨迹重合;所以我比较倾向插补程序采用"最小偏差法".

网友G:
TO:亦云人云,您好 呵呵,我只是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说说插补,要是知道有您提供的网址,还有那动画那么直接了当。。。我何必敲那么多字呢,哈哈。。。 恩,完全同意您的“倾向”,最小偏差法(Bresenham法)确实比逐点比较法要科学精确,多谢指教。。。

网友K:
关于插补,前面的朋友已做解释,很清楚,但是目前运动控制卡上的算法不太可能用逐点比较插补,因为这种算法很慢,所以让初接触的人了解插补的概念是可以的,但不要误导,关于插补很多卡都有直线插补,但是圆弧插补要做的好,是不容易的,包括椭圆插补,螺旋插补,关于卡的功用,我们想法根据具体应用专业分了点位,连续轨迹和同步,侧重点更强,针对性更强,对于有些特殊功能也做了定制,比如对激光器的和运动的机台的随动控制,这样解决的以往激光器和运动的机台单独控制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对于加工的精度提高,防止出现过烧的现象,还对震镜电机有着很好的控制。 大家请多多交流,多提建议。

网友L:
问一下各位,所谓的这些插补算法,是开发控制卡的人来做呢,还是使用控制卡的人来做?

网友H:
这些插补算法,应由开发控制卡的人来做,由使用控制卡的人调用。 但是做了多少,做得好坏,又作别论。

网友L:
这些插补算法,应由开发控制卡的人来做,由使用控制卡的人调用。 既然是这样,国内开发控制卡的人很多吗?老多人再谈这个插补啊! 使用运动控制卡时,是否可以在用户层面上也可以开发插补算法? 除了运动控制卡,数控机床上是否也用了插补?

网友H:
数控机床上是否也用了插补? 凡是有轨迹控制需求的数控机床和设备都要用到插补算法,例如车床,铣床,绘图机,雕刻机,电火花线切割,激光切割机等等;这些设备若要降低成本,符合各自的要求,常常要自行开发合用的软硬件,当然会对插补算法感兴趣. 对于运动控制卡的情况,论坛有不少研制和销售运动控制卡的厂商,应由他们解释.

网友B:
同样是4轴控制卡,价格从几千元到壹万几千元不等,价格相差可以达到壹万以上,差在哪里拉?硬件是一方面,不过最主要差别还是在软件上,也就是所谓的伺服算法,硬件方面,只要有成品,以目前的国内技术,仿制起来并不难,软件就不同拉,没有一家公司会公开他们的底层。所以,尽管国内很多人开发控制卡,但真正做的好的其实并不多。就看客户怎么个要求拉。

网友F:
to:凡夫俗子 您好! 好久沒上來了,瞎忙了一段時間。首先謝謝您的指點! 原先我理解插補運算和PID是一個原理兩種做法呢。您看我這樣理解不知道對不對,首先在X軸上走一步,再從Y軸做調整,Y軸走得多了就在X軸上進一步,走得少了就在Y 軸上進一步。同時在從位置上做PID調節,直到走到位為止。

网友F:
to :人雲亦雲 謝謝了!我看到了,真的很好!我感覺在原理上是一樣的,基本上先找一個起始點,然後再是走一步比較一下,再決定怎麼走。不知道我說得對不對。

网友G:
TO:小崔,您好 呵呵,PID和插补是两个概念, PID一般情况下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做的,如果采用位置模式时位置环一般只做比例增益P调节,速度环做比例P和积分I,电流环一般做PID调节。。。也有在控制器做PID调节的,同时PID是一种能达到稳态平衡(动态平衡)的算法运算,不只应用在伺服电机,在温控、压力、液位等等很多场合都用PID算法来达到稳态控制。。。。 插补是在控制器里做的一种关于运动控制的科学有效的算法,控制器采用插补算法与执行机构的电机的驱动是否采用PID没有联系,如果下面的电机系统是步进系统呢,这时步进驱动器就没有PID调节了。。。

网友G:
事实上你理解也差不多,如果下位的执行机构采用的是伺服系统,那么他每次收到控制器的位置指令时根本就不知道是否是插补算法过来的脉冲还是非插补的脉冲,它只能把位置脉冲脉冲信号当作指令进行执行,执行的过程中驱动器理所当然会进行PID调节。。。这些位置指令脉冲就是根据上位控制器的插补运算结果在实时改变的,每个轴的驱动器都将接受到插补运算后位置脉冲指令进行执行就完成了整个的插补运动控制的过程。。。

网友M:
“插补计算”<>“逐点比较插补计算”! 插补算法还多着呢,不只逐点比较法这一种。

网友N(2005-08-19):
TO 王伊 “微机+通用操作系统+实时扩展这样一个平台上构建开放式数控系统,插补及运动控制均用软件实现,不采用运动控制卡,这种方式是目前广为推崇的一种数控发展趋势。” REDCYBER用USB接口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来实践对数控发展趋势的理解。

网友O:
dmc-1842多少钱 1 pcs

网友P:
美国Galil的运动控制卡DMC1842我这里有卖,不过我只负责长江以北的地区,有兴趣和我联系,电话:010-82755785 联系人:张先生

网友Q:
美国PARKER ACR1505 4轴卡,最先进的卡

网友R(2007-09-26):
 请问,珠三角有没有代理美国Galil的运动控制卡DMC1842的.请与我联系.QQ:434616748

网友S:
不如用TRIO控制器,多好啊

网友A:
"请问,珠三角有没有代理美国Galil的运动控制卡DMC1842的.请与我联系.QQ:434616748"
GALIL两家代理都在那边有办事处,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