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泵是42kw水管长6公里。两地用什么方法控计好。

楼主(2005-07-16):
求助:水泵是42kw水管长6公里。两地用什么方法控计好

网友A:
控制什么

网友B:
网络通信. 有线或无线的看你的实际条件了

楼主:
拉线太长,网络通信什么做。

楼主:
无线吗又一坐山。

楼主:
控制水塔水位自动给水。

网友C:
您可以试试 智国SPLC 控制, 性价比满低的 最重要是他们内崁 Lvnet 总线 Lvnet 总线 允许树状配线, 价格低廉抗噪声好, 而且不需特别的线, 维修也很容易, 有关讯息可以下再底下资料 可能对您有帮助. http://www.comwap.com.tw/POP/2005_03_25.zip http://www.comwap.com.tw/book/SGN_USER.zip 您的需求是 6.4 KM 有可能需要 三点转接 .

楼主:
电话线方式的哪种是否可不可以。

网友B:
电话当然可以, 而且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山水你好:说一下什么个方法,是plc-单片机。

网友D:
采用gprs方式进行监控比较合适。因为用途是控制水塔水位自动给水,所以上位机不用连续不断的取数据,只要定期取一下数据就可以了。好处就是既稳定又便宜,信号又好。远程放个微型PLC,独立控制这个水泵,然后定期将有关数据发送给上位机。发送数据就算1小时发1次也没问题(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如果发生故障,就马上报告(这种情况很少)。虽然gprs流量很贵(最贵的自由套餐每kb高达3分钱!),但由于数据量少,每月费用也是可以承受的。

楼主:
microtomato你好:染厂缺水.采用gprs方式要多少钱.电话联系13968389585

网友E:
microtomato你好,能否将你的方案讲得详细一点,我非常想了解。谢谢!

网友B:
用电话线就 和你普通的上网没有什么分别. 设定一定的网络模式 用PLC最好了. 但是要占用公共的电话资源. 具体的组态和控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定了.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单元

网友C:
6KM远距离 汲水 管理系统, 由于其距离颇远所以必须注意地势问题. 但如果是从高处给水的话那就不需如此大费周章考量, 直接给个接点信号既可. 如果是平地或从下往上抽水, 那问题没那简单, 必须计算水管压力及各分站水压管理. 所以请问 兄台 您是哪一种供水方式 ?

网友F:
CAN总线,10KM没问题,CDMA,GMS给电话费就行。

楼主:
大家好:我工厂水池-水泵又6公里的距离,中间过隧道,请教大家用什么自动给水产品好,不要拉线的哦?又意者电话联系13968389585

网友F:
楼主,CDMA,GMS还不能满足你吗?

网友D:
系统配置如下: +-----------------------------+    +----------+    +----------+    +-----------+ |上位机(可以是PLC或者计算机)|<-串口->|GPRS MODEM|<-无线->|GPRS MODEM|<-串口->|下位机(PLC)| +-----------------------------+    +----------+    +----------+    +-----------+ 远程控制站可以做成无人职守的,配置微型PLC一只,GPRS MODEM一台。GPRS MODEM的工作模式设置为永久在线方式,以确保现场情况能在第一时间返回给控制中心。现场PLC能够独立控制取水泵的工作以及应付现场的紧急情况(比如故障等),并定期将水泵的工作情况(比如开停状态,工作电流,电压等)发送给上位机(数据格式采用二进制格式,以节约流量)。如果现场发生故障或其他紧急情况,则可以立即发送,并将情况通过短信的方式报告相关工作人员(比如维修人员等) 控制中心配置电脑一台(或者带串口的PLC一只),GPRS MODEM一台。GPRS MODEM的工作模式设置为永久在线方式,以确保现场情况能在第一时间返回给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根据GPRS MODEM传过来的数据进行解码,并将现场的情况显示在控制界面上(如果上位机是台电脑)或者根据现场水泵的工作情况进行相应的动作(比如现场水泵坏了,那么就开启备用泵之类的。如果上位机是PLC的话) PLC发送给上位机的数据帧越短越好(因为GPRS是通过流量计费的,即使24小时在线,只要没有流量,那么就不要钱,这是和普通MODEM的不同之处),两次数据报告之间的间隔时间越长越好,只要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然后估计1下每月的流量,选个合适的套餐,以最大限度的节约费用(比如数据帧长度为100Word,每小时采集1次,那么一个月流量就是0.2k(每帧长度)*24(小时)*31(天)=148.8k,如果是自由套餐,那么就是148.8×0.03(每k花费0.03元)×2(台)=8.928元。如果采集频繁些,就买个移动的经济套餐,每月20元送1M流量还有得多,2台MODEM就是40元了)。 GPRS MODEM价格几百到几千都有,你买个1千多的就够了。PLC和电脑就随便你了,只要带串口并且价格便宜就可以了。 你可以去http://www.ensuretek.net看看,那边有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包括gprs modem的资料,应用实例等。

网友D:
使用GPRS和CDMA 1X好处就是网络中国移动和联通已经给你建设好了,只要有手机信号就可以用。如果自己架个数传电台还要申请个频率,隔了座山还要架个中继站,中继站还要维护,麻烦。使用电话线通过Modem采集数据,如果用电话局的,光座机费就要几十元(还不算数据采集所产生的电话费),如果自己架线路,还要考虑避雷,线路敷设,电话线会不会被盗之类的问题。采用现场总线价格昂贵,用在这里是浪费。

网友F:
还是楼上说得详细,佩服,佩服,我连GPRS都写成GM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