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报警!!求助!!

楼主(2005-07-16):
我公司现有一台新ABB550-01变频器,装上上电后变频器风扇声音老大,大概响了2分钟风扇停止散热,当启动运行后风扇运转但声音照旧,负载为一22KW水泵电机,开始以为风扇噪音大不会影响工作,这样反复运行了几个小时,几小时后变频器报警:F0018;不知如何处理!请帮帮忙!

网友A:
没有手册吗?自己查了报警码了吗? 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查了是变频器内部热敏电阻断路或短路!不知怎么处理啊!又找不到那个是啊!急啊

网友B:
把风扇给换掉试试看!

楼主:
TO :の 不会是风扇坏了吧?我这可是崭新的变频器啊!会不会是设置有问题啊?还是其他原因啊?

网友C:
风扇不会有问题,这种情况对ABB变频器来说是正常的,我是ABB售后的,你在哪里,怎么楼主联系

网友D:
建议自己或者联系ABB换一个热敏电阻,很便宜的.

楼主:
TO:CZC 风扇没问题,那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呢?要是热敏电阻有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是济宁的,13181315266

网友A:
TO:CZC 什么叫“这种情况对ABB变频器来说是正常的”?

网友D:
因为ABB在热敏电阻这个方面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他们的售后服务说处理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楼主:
TO:浪子文 那这种情况可不好啊!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像这种情况有好的预防手段吗!

网友D:
to:一个老农民 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过,这样的情况在我公司出现的很少, 我们要是坏了,马上就更换一太台新的,然后联系厂家.

楼主:
多谢了!浪子文,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E(2005-09-29):
******************************************8 我公司现有一台新ABB550-01变频器,装上上电后变频器风扇声音老大,大概响了2分钟风扇停止散热 *********************************************** 以上现象正常,ABB的ACS550就是这么设置的。启动后风机才上电,为了省电。 至于Fault18,肯定不是NTC的问题,如果有问题,上电几秒钟就要报警的,请检查风道,是否通风正常,风机口是不是很热,估计是散热不好。

网友F: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很可能是风扇引起,换掉试试看!装机时有没有把风扇底下的铁片搞变型?浏览:Http://www.gdikong.com

楼主(2005-11-08):
现在问题已解决!变频器返回ABB了,换了台新的,后问ABB是什么原因,ABB解释为:不太清楚,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