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PCLink与WinCC为何连接不上?

楼主(2005-07-16):
因IAS与WinCC通过OPC通讯,中间需加入OPCLink进行协议转换,现在遇到的问题是,OPCLink在定义Topic时能浏览到WinCC的OPC Server,但浏览后无法返回OPC Path,OPCLink也就无法与WinCC连接上,请问有高手能解决这一问题吗?

楼主:
补充说明:我的OPCLink与WinCC在同一台机上,所以不存在配置DCOM的问题

网友A(2009-08-19):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啊,无法返回OPC Path

网友B:
在同一台机,DCOM根本不起作用,可能是不懂原理,先加点才能用OPCLNK

-------------------------------------------------------------------

MY BLOG: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C:
在OPCLink里设置同步或异步试试,因为有的上位软件只支持同步方式,而OPC多采用异步方式,所以只能浏览OPC Server,而不能读取数据,同步或异步方式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