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或普通电源!

楼主(2005-07-16):
本人现求购一只~220V输入,+12V30~40A或者+24V20~25A的开关电源,普通电源,变压器也行. 电源用于半导体制冷片,对电流要求要高,其它的一般都行.但半导体制冷片的内阻只有几欧,请问一下用哪种电源好一点,价格多少?便宜的密我!QQ1738353 本人邮箱:xiaojiem@163.com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应专门设计。否则效率成问题。

网友B:
有专门的直流电源,有需要可以找我,我是电源生产厂家 电源参数:输入220V±10%,输出电压0~30V连续可调,电流0~30A连续可调,输出精度±0.1 联系电话:13096360771 QQ:56608415

网友C:
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D:
建议你用车用电瓶,效果最佳

网友E:
建议用开关电源,能比较好的保证输出. 半导体制冷片的应用环节建议用进口的,功率在90%左右,ripple要小.变压器恐怕不行.

网友F:
市面上有一种拆机的进口DC/DC电源,质量很好,体积小,功率大.可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