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可编程电源

楼主(2005-07-16):
请教各位:推荐一种交流稳压电源,大概500W左右,能够利用串口或远程IO口(如GPIB)控制电源的输出电压,(例如编程设置,接到命令1或IO信号1后输出电压1,命令2输出电压2)。我用来做交流继电器自动检测设备的吸合释放测试。

网友A:
稳压器能够利用串口或远程IO口(如GPIB)控制电源的输出电压的可能比较罕见,不过现在的稳压器能自动控制电压,你要是对稳压器很熟悉不防买一台自己改

网友B:
可以自己做,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2005-08-29):
用计算机的并行口控制行吗?

网友C:
有这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