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970与QOOJCPU通讯

楼主(2005-07-16):
求助: 三菱A970触摸屏与Q00JCPU通过QBUSS通讯,但一直连不上,触摸屏只显示设置画面,传输画面不显示.

网友A:
CPU 有没有报警??如果有报警,请察看报警代码 请将A970里的设置里的 STAGE =1 SLOT=0 看看 因为A970系统默认的是STAGE=7 SLOT=0 而Q00JCPU 不能扩展到第七段 所以会出现错误 详细咨询,请致电 0591-83954128 三菱工控产品福州技术服务中心

网友B:
请问您的OS装了吗?路径正确吗?

网友C:
以上两位的见解综合起来就比较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