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变频电缆问题

楼主(2005-07-16):
中压变频器出来至3.3KV电机是否需变频电缆?

网友A:
这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分析,如果变频器采用IGBT直接串联方式的中压变频器,由于载波频率较高为减少电磁辐射,可以采用变频电缆。如果是采用的IGCT逆变方式,因为载波频率低,在电机与变频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可以不采用。由于变频电缆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效果没有明确的指标界定和判定标准,因此,如果对投资成本比较敏感时,可以直接采用质量好的高压电缆。

网友B(2006-05-31):
《高压变频器》(机械工业出版社)免费下载, www.iper.com.cn, 资料下载区

网友C(2006-09-18):
不用。直接用普通高压电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