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请教

楼主(2005-07-16):
我现用FX1N的三菱PLC做一个案子,其中有连续的8个输入点X10-X17为故障信号,我想得到一个故障发生的总数量,三菱的指令有一个数据ON位数求和,FNC43(SUM),可该指令仅适合FX2N和FX2NC,请问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谢谢!

网友A:
Mov k2x0 D0 或许可以满足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可是用MOV K2X10 D0 指令得到的是数值,并不是我想要的故障发生数,例如X10,X11,X12故障输入端动作,即故障发生数为3,可用MOV指令,D0里面却是7,这样是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B:
使每个输入X产生一个脉冲输出,然后由每个脉冲输出来驱动计数器C,再把每个计数器里的当强值相加,得到你所要的故障数!

网友C:
MOV K2X10 D0 SUM D0 D1 说明:SUM是将D0中1的个数存入D1中 如D0为0000 1110 0011 1100那么,D1为0000 0000 0000 0111 说的可能不太清楚.请参看FX手册

楼主:
可惜SUM指令仅用于FX2N以上机型,所以本机不能用,如用计数器,存在一个问题,当一个故障消失后,计数器却不能自动减去.谢谢.

网友D:
用这几个点的上升沿加一,用这几个点的下降沿减一。未知能否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E:
你是需要计总的故障次数还是当前出的故障的数量

网友C:
用加减程序可能也不行,如果两个报警同时发生,这样是不是只加一而不是加二.

楼主:
我要求得是当前故障的数量,因为不能用SUM指令,所以现在很发愁.请大家想个法.

网友D:
我有一个很笨的方法,用LDP、LDF、MOV、ZRST、LD=、ADD等指令,用十个D实现了楼主的要求,但程序很长,在1.5K步以上,如果楼主有兴趣,认为这么长的程序可以的话,加我QQ,号码是396637392。

网友E:
还是换一个PLC最简单,真的要用很多指令,太笨了!有没有高手能想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C:
报警加程序 LDP X0 INCP D0 . . . LDP X7 INCP D7 报警消除减程序 LDF X0 DECP D0 . . . LDF D7 DECP D7 报警个数累加程序 LD M8000 ADD D0 D1 D8 ADD D8 D2 D9 . . ADD D13 D7 D14 D14为报警个数 供131步 目前还没想出比较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给我了许多提示,楼上的大哥更是贴出了程序,谢谢.我现在用数据的加/减暂时做了程序,还没经过实践,不知行的通. LDP X10 ORP X11 ORP X12 ... ORP X17 INC D0 LDF X10 LDF X11 ... LDF X17 DEC D0 当然程序开始时,D0要清零复位的,我想两个或几个故障同时发生的机会太少了,不知上面的程序还有那些缺陷请指教.

网友D:
楼上的,上面已经说了,如果同时有两点或多点输入会只算一点的。我对我的程序进行了化简,跟x-japan的大致相同,只是我用的是LDP X10 MOV K1 D0 LDF X10 MOV K0 D0步数也差不多,不过看来我还是走了弯路。

网友C:
这个程式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看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网友F:
假如用10个D来实现 倒也可以不需要很长的程序. 利用变址寄存器 V Z 一句话搞定10个D

网友C:
利用变址寄存器 V Z ,可能不可以实现楼主需要的功能.

网友G:
LD M8000 RST D0 LD X10 INC D0 LD X11 INC D0 ...

网友H(2005-08-25):
用个脉冲指令,x10~x17 来个上升延脉冲就记次数

网友I(2009-03-18):
请教各位高手,高速计数器,写入M8236.RST_C236.C236能写入,但不能运行,我想不懂,请指教,多谢QQ919012646.

网友J:
    第19 楼的“swading”的方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方案!我把它用梯形图表达出来供网友们参考,并希望能有更简练的写法出现!

网友K:
让大家开开眼界吧。用相同的程序可以处理最多256个报警数。

ld m8000

mov k2x10 k2m0

for  k8

ld m0

inc d0

ld m8000

sfrb  m0 m8001 k8 k1

next

网友K:
程序思路应该清晰吧。但是我没有上机试过。

HDIHHT@TOM.COM

网友J:
    谢谢"芳季"网友!思路够清晰!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写:

  LD        M8000

       MOV      K2X10         K2M1

       RST       D0

       FOR       K8

       LD          M8000

       SFTR     M8001         M0         K9        K1

       LD          M0

       INC         D0

       NEXT

网友J:
   我也没上机试过,下午去上工的时候试一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使每个输入X产生一个脉冲输出,然后由每个脉冲输出来驱动计数器C,再把每个计数器里的当强值相加,得到你所要的故障数!

网友K:
RST D0是我漏了。但是其他的区别我觉得你的教烦。

干吗要占个K9呢?一移过来第一个是1的话已经可以加1了。何必要通过M0启动呢?

还有更短的程序吗?

老实说啊。我的程序运行时间是很长的啊。

网友J:
  回复“芳季”网友:

   谢谢“芳季”的提示!我的程序确实是繁了一些!再改一下,如此这般:

网友M:
真的开眼了,学习......

网友J:
  如果在电脑上输入一个“非法指令”,编程软件会提示你“指令设置错误”:

网友J:
  我猜是“芳季”网友不小心打错了字符:把“sfrd”的字符“ d ”打错成“ b ”了!“sfrd指令”叫做“移位读出”,但这个指令的“操作对象”是字元件而不是位元件。所以把“b ”改成“d ”之后,软件就会提示你操作数的“设置错误”:

网友J:
  改成“位右移”指令后,输是能输进程序里了,但是它还是存在错误:把指令的“源操作数”与“目标操作数”的位置弄颠倒了!所以这个程序仍然是不行的!

网友J:
  这里的“位右移”指令应该改成:

网友J:
  “芳季”网友展示的程序有两个错误:1、缺少对数据寄存器D0清零的语句;2、使用了非法的移位命令。

  缺少清零语句,造成累积数据错误;使用非法“移位命令”造成程序无法输入。即使把“芳季”网友的“sfrb”指令改成“sftr”,程序也还是有错误的!

  譬如说,若X10=0时,对应的M0也等于0 ,这时即使X11、X12、……X17中有一些点有报警信号,“芳季”网友的程序也不能累计出报警点数量

来;若X10点有报警输入时,不管其它点有无输报警输入,只要在X10=“1”的持续时间内,该程序都会对D0的内容持续的“加1”(每个程序周期内要执行

8次“加1”)造成错误的累计结果!

  而在FX1n或FX1s上,当X10持续为“ON”的前提下,这条“sftr  m0  m8001  k8  k1 ”指令只能有4次正确的执行结果!且,这条命令的执行

结果无论正确与否,其结果根本都不会在该程序中对D0中的数据起到任何的控制作用!

网友K:
哇!我很高兴上面的同志这么仔细。

我上面的程序是爆肚写出来的,或许有跟SIEMENS的混淆了。指令的真正写法也没有弄清,这的确是我的错。

说回来,这个思路我确实在程序上是用过的。

<譬如说,若X10=0时,对应的M0也等于0 ,这时即使X11、X12、……X17中有一些点有报警信号,“芳季”网友的程序也不能累计出报警点数量
来;若X10点有报警输入时,不管其它点有无输报警输入,只要在X10=“1”的持续时间内,该程序都会对D0的内容持续的“加1”(每个程序周期内要执行

怎么会呢?循环的过程中M0已经不再是循环次数(n-1)的值了。

第一次执行M0是X10

第二次执行M0是X11

……

每当遇到M0为1的时候就加1了。

网友J:
  我就喜欢认真仔细的和网友们交流心得!只有这样才能相互促进和提高!我不喜欢那些在这个技术论坛上掷“烂砖”砸人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比如“iton”、“通讯网”、“雅各宾”、“haha_gao”、“sangkunpeng”这一干人等。掷“烂砖”砸人只能说明他们没有水平,他们的知识顶多只有“半桶水”!

  对于“芳季”网友我很欣赏!因为“芳季”网友的多数跟帖是比较认真的。

网友J:
  回复“芳季”网友的疑惑:

 “怎么会呢?循环的过程中M0已经不再是循环次数(n-1)的值了。 第一次执行M0是X10  第二次执行M0是X11   ……  ”

~~~~~~~~~~~~~~~~~~~~~~~~~~~~~~~~~~~~~~~~~~~~~~~~~~~~~~~~~~~~~~~~~~~~~~~~~~~~~~~~~~~~~~~~~~~~~~~~~~~~

  在“芳季”展示的程序中,M0的状态始终是跟X10的状态一致的。它由“MOV     k2X10       k2M0 ”这条传送指令来决定。X10所对应的就是辅助继电器M0。

  “芳季”本想用一条“位右移”指令把由“k2m0”所定义的一个“8位的移位寄存器”(m7、m6、m5、m4、m3、m2、m1、m0)中各位的状态顺

次向右逐位传递。但是,“芳季”网友把这条指令定义的“源操作数”与“目标操作数”弄颠倒了。(“指令字”后面紧接的第一个“操作数”叫“源

操作数s ”,依次第二个“操作数”叫“目标操作数D ”)所以,当这条“位右移”指令执行时,其结果并不是所希望的:

M8001→m7→m6→m5→m4→m3→m2→m1→m0  ,

       而是原本所不希望的:

M0→M8008→M8007→M8006→M8005→M8004→M8003→M8002→M8001 。

  我们知道:在FX1n和FX1s中,特殊继电器M8001至M8004是被系统定义了的,在用户程序中只能运用它们的状态,而不能对它们进行驱动;对于

M8005至M8008这4个特殊继电器,系统虽然没有对其定义,但是操作手册上要求我们一般不要在用户程序中驱动它们。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格守这样

的成规!只要您能在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也可以对它们进行驱动操作!

  当X10=“1”时,M0也等于“1”,循环的第1次执行“sftr      M0      M8001      k8       k1 ”这条指令的结果是:把M0的“1”状态传送到

M8008使它的状态变为“1”,原M8008的状态“0”传送到M8007 ,原M8007的状态“0”传送到M8006……

  当M8003的状态(程序运行中,其状态为“1”)传送到M8002时就出问题了:因为M8002被系统定义为“初始化脉冲”(程序进入Run第1个周期过

去之后就该是“0”状态),所以M8003的“1”状态是不可能被传送到M8002的!

  在X10持续为“1”状态的前提下,“sftr    m0     m8001     k8      k1 ”这条指令最多能将4个“1”传送给M8008至M8005 ! 这就是我说

“在FX1n或FX1s上,当X10持续为“ON”的前提下,这条“sftr  m0  m8001  k8  k1 ”指令只能有4次正确的执行结果!”的理由。

网友J:
  再说,无论您循环多少次的执行“sftr  M0  M8001  k8  k1 ”这条指令的结果都是:

  M0→M8008→M8007→M8006→M8005→M8004→M8003→M8002→M8001

  把“ M0 ”放在“源操作数”的位置上,无论指令执行多少次,“源操作数——M0 ”的状态都是不会随着指令的执行而转移的!它只能随着

X10的变化而变化。怎么可能如您想象的:随着循环次数的改变而改变M0所代表的报警输入点呢?在每一次循环中,M0所代表的报警点始终都是:X10 !

网友J:
  M8008至M8005这4个特殊继电器虽然可以破例在FX1n或FX1s上被用户程序所驱动,但是,它们的状态改变并不能改变数据寄存器D0中的内容,因

为在您所展示的程序中,数据寄存器D0内容的“加1”的条件是:M0=“1” 。

  D0内容是否“加1”仅与M0有关。 而M0又不受“sftr  M0  M8001  k8  k1 ”这条指令的控制。所以我才说:

这条“sftr  m0  m8001  k8  k1 ”指令的执行 结果无论正确与否,其结果根本都不会在该程序中对D0中的数据起到任何的控制作用!

网友N:
有意思 好像 我们的验瓶机里面和这 有点像

网友J:
  片断1中的“位右移”指令的第2个操作数是“目标操作数”,按常规是不能用“特殊用途继电器”来做操作“目标”的。不过,您有打破常规的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只是要注意:不能和系统的定义相冲突!

网友K:
那就是说,只有第二这个结果是对的。

楼上的也算交足功课了。

经你这么一说一画。旁边捂着嘴看的,都应该明白透了。

不过,这个程序还不值得深入研究了。这只是花拳绣腿,没有实用意义的。简单的示范或者作为教学题材还差不多。因为运行太浪费扫描时间了。前面的8行INC D0虽然不是最短,但却是执行很快的程序。无疑是最实用的。

网友O:
用这几个点的上升沿加一,用这几个点的下降沿减一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那就是说,只有第二这个结果是对的。

楼上的也算交足功课了。

   并不是说“只有第二这个结果是对的”。事实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程序其结果是对的!就是您那个把“特殊继电器”用作“位右移”指令的操作“目标对象”,还把特殊继电器状态的移位误当作报警状态的移位的程序是错的。

网友J:
  我于3月22日在№22楼贴出“swading”网友的 8行 INC D0  的程序,并称是当时(3月22日)来讲“迄今为止”最好的方案。并希望有人来参与,写出更好更简练的解决楼主提出的问题的程序。

  这不!引起了“芳季”网友的兴趣。贴出一个用“循环语句”和“移位命令”结合的解决方案来让我们大开了眼界!

  不过,“芳季”网友的程序有一些错误。所以我在№25楼贴出了我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写得繁了一些,但是,它却是能够正确统计出报警点数来的。它的这个“繁”,事实上是我有意为续下来的讨论打下的伏笔。让网友们挑挑“破绽”好引出更深层次的话题。

  接下来我就开始回答“芳季”网友这样的提问:“干吗要占个K9呢?一移过来第一个是1的话已经可以加1了。何必要通过M0启动呢?

还有更短的程序吗?

  用“循环语句”在程序的每个扫描周期里都要循环重复8次执行“位右移”指令,如果出现报警的点数达到8个的话,还要重复执行8次“INC  D0 ”指令。这样是很费时间的,使程序的扫描周期拖得很长。扫描周期太长就不利于PLC实时的控制设备的运行!所以我们要设法缩短程序的扫描周期。

  报警点的信息并不是经常或快速不断在变动的,而是很久才可能有报警信息的变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让程序每一个扫描周期都去循环执行“统计报警点数”的任务。把时间腾出来让PLC去执行它主要的控制任务!

  我“干嘛要占个K9呢? ”我占个K9是想在统计出“报警点数”之后再重复利用“K2M1”这个字节的内容,把它与“K2X10”进行比较,当“K2M1”与“K2X10”的内容一致时,就让程序跳过循环的这一段程序去执行主要的控制任务,不必每个周期都去重复统计“报警点数”从而提高PLC对设备控制的“实时性”!当报警信息出现新状态时,通过比较“K2M1”与“K2X10”的信息有不同时,又才去执行“报警点数”的统计任务。

网友P:
真了不起       在此学习了

网友J:
  在№25楼贴出来的程序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得到一个新程序,我希望以这种改动来实现“缩短扫描周期”的愿望:

网友Q:
看了各位高手的讲解,收获很多,谢谢。我是新手,请多帮助

网友K:
这天真正让大家开眼界的是

什么是论坛?这个才叫论坛。

比较 跳转 循环 转移

如虎添翼。

网友K:
这就是

从少到多,从多到少;
从浅到深,从深到浅;
从简到繁,从繁到简;

网友J:
      到这样的培训班学习太花钱!,只要大家是以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态度在这个论坛上认认真真的交流心得,也是能够学好PLC的!

网友J:
  大家可以再动动脑筋,看看还能不能把№52楼的程序写得更好,让程序的每个扫描周期都得到缩短?!

网友J:
  贴在№52楼的程序的编写思路是:平常没有报警时,“k2m1”字节的内容是“0000”与“K2X10”字节的内容“0000”是一致的。通过“接点

比较”(<>       K2X10         K2M1  )得出:“传送(MOV       k2X10         K2M1    )指令”及“清零( RST      D0 )指令”的执行条件“不成立”。

于是,这时程序是不执行这两条指令的。我认为:程序不执行这两条指令,因而这两条指令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占用程序的扫描周期时间(不知道我的

理解对不对,谨供网友们参考)。再通过第3行的“反相(INV )指令”构成“跳转(CJ     P0 )指令”的执行条件“成立”,使程序直接跳过“循环范

围”,避免毫无意义的循环重复8次执行“位右移(SFTR  MO  M0  K9  K1)指令”,因为这时“K2M1”字节内各个“位”均为“0”,

完全没有去统计这一字节内有多少个“ON”的“位”的意义!

网友J:
   在设备运行中,倘若设备的某些构件或局部出现问题,送出了报警信号,这时通过“接点比较(<>  K2X10 K2M1 )指令”得出:“传送

(MOV k2X10 K2M1 )指令”及“清零( RST D0 )指令”的执行条件“成立”。于是,程序把“K2X10”字节的报警信息传送给“K2M1”字节,接着把

存贮报警点数的统计数据的寄存器“D0”的内容“清零”。这第1次的“清零”虽然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避免这一次的“ RST

D0 ”因为这条指令执行一次只占“3步”除这第1次之外倘若“K2X10 ”字节的报警信息发生改变(或报警排除,抑或产生新的报警),我们要“刷

新报警统计数据”,对“D0 ”执行“RST指令”就是最简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程序对“D0 ”执行“RST指令”则意味着这时“跳转(CJ  P0)指

令”的执行条件“不成立”。所以,程序进入循环范围,反复执行8次“位右移(SFTR  M0  M0  K9  K1 )指令”及有条件的重复执行

“INC D0 ”,进行报警点数的统计过程。这一过程是相当费时间的。循环结束之后数据寄存器“D0”内容就被刷新成现时的报警统计数据了(这个数

据也有可能是:所有“报警”被完全排除的状态数据)。

网友J:
    由于程序采用了“环形移位寄存器”结构,当循环满8次时,“k2M1 ”字节的内容又还原成由“MOV K2X10 K2M1 ”所刷新之后与

“K2X10”字节相同的状态。“环形移位寄存器”把这个刷新之后的状态保存在“K2M1”字节内,与“K2X10”字节内容相比较,只要“K2X10”字节内容的

状态不发生新的变动,程序就跳转过循环范围,从而腾出时间让PLC去完成对设备的主要的控制任务。直到“K2X10”字节中出现新的报警状态,程序又才

去循环统计出新的报警点数的数据(也有可能是报警排除后的信息数据)。

网友R:
用这个梯形图可以实现,我已经模拟过了,最后还有一步没办法一起显示,其实就是将D0-D7的数值相加。D20中值就是所有报警总数

真郁闷办公室电脑不可以传图片。等那天有空了再传上来分享吧!

用的是ENCO指令和ADD指令,程序很简简单

网友K:
我刚又想了一下。用移位的溢出位(系统位M8???)代替M0。是否可以节省一个位M8呢?

网友J:
  №62楼的帖子表述不清楚,我无法对这个表述不清的跟帖做出很有针对性的回复! 待“fengky ”把他的“这个梯形图”的实质(或梯形图图片、

或指令表程序)贴出来后,我再做具体的回复。今天只能粗略地说:用“编码(ENCO)指令”来处理楼主提出的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楼主只需要统计

“报警点的个数”而并不是要用指令去求解出“报警发生点在‘K2X10字节’中的具体位置(最高是哪一个‘位’)”所以没必要对“报警点”进行编码。

网友J:
  回复“芳季”网友在№63楼提出的:“用移位的溢出位(系统位M8***)代替M0。是否可以节省一个位M8呢?”

  答案很简单:“不可以”!

  理由是:“位右移”或“位左移”指令的“目标操作数”的指定,只能是同一类的、连续的“位元件”,而不能花搭着指定。

  譬如:

                           SFTR        M8011         M0             K8                K1

      这条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叫做“目标操作数”。在这个例子中是用“M0”来表达的。它与第3个“操作数”合起来表达意思的是: 指定由M7、M6、M5、M4、M3、M2、M1、M0 这8个连续的“位元件”来构成一个“移位寄存器”。既不允许指定“虽为同一类(Y、M、S 选其一)位元件, 但不连续(譬如:M10、M8、M5、M4、M3、M2、M1、M0)”;

  更不允许指定“不同类的位元件(譬如:特殊辅助继电器与通用辅助继电器花搭着,或者Y与M花搭着,或S与M花搭着)”。

  “位右移”指令中的第一个“操作数”叫“源操作数”。举例的这条指令中指定的“源”是“M8011”,它与“目标”指定的“位元件”可以不是同一类的,也可以不是与其连续的。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目的,任意指定一个“位元件”(“源”的指定范围:X、Y、M、S )。

  但是,请注意:“位右移”或“位左移”指令的第4个“操作数n2”如果不是“K1”(规则是:1  ≤  n2  ≤  n1)时,“源”所指定的“位元件”(对“源”自身来讲)也须是:同一类的、连续的“位元件”。

网友J:
   在FX0s的操作手册中,明确规定:[M]是用户不能驱动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只能利用其接点;在FX1s/FX0n/FX1n/FX2n系列的PLC操作手册中明确规定:如[M]、[D]这些有[]括起的软元件,或未定义的软元件,请不要对它们进行程序驱动或写入数据。

  所以,一般不要把有[]括起的特殊辅助继电器作为功能指令的“目标操作数”而对它们进行驱动。不过,我们也可以不必格守这样的成规。在FX1s或FX1n上,也可以破例对某些有[]括起的特殊辅助继电器进行驱动,并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譬如,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位右移”指令就是将M8008、M8007、M8006、M8005 这4个有[]括起特殊辅助继电器作为指令的“目标操作数”来驱动的:

网友J:
  但是,如果把“位右移”指令写成下面这个样子,就必然犯错:

SFTR          M0         M8001                  K8                 K1

  这条指令的“目标操作数”除包含了M8008至M8005这4个可以破例驱动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外,还包含了M8004至M8001这4个已经由系统定义了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如再对M8004至M8001进行驱动就完全是非法的

网友J:
  对于连续“位”的指定,系统是默认的,我们只需指定其最低“位”以及相关的“操作数( n1、n2)”系统就会自动给我们安排出连续的“位元

件”作为指令的“源操作数”或“目标操作数”。且,我们不可能随意为功能指令安排出一种“由不同类或不连续的‘位元件’搭配而成的组合”来作为

“源操作数”或“目标操作数”。

  譬如:“ SFTR X10 M0 K16 K4 ” 这条指令,它的“源操作数”的指定是由第1个和第4个“操作数”共同来决定的。系统根据“X10”和“K4” 这

两个“操作数”默认我们指定了(X13、X12、X11、X10)这4个连续的“位”作为该指令的“源”;它的“目标操作数”的指定是由第2个和第3个“操

作数”共同来决定的。系统根据 “M0”和“K16” 这两个“操作数”默认我们指定了(M15、M14、M13、M12、M11、M10、M9、M8、M7、M6、M5、

M4、M3、M2、M1、M0)这16个连续的“位”作为该指令的“目标”。

网友J:
  “位右移”或“位左移”指令的“源”指定范围是“位元件”:X、Y、M、S ;其“目标”的指定范围是“位元件”:Y、M、S 。

  为什么其“目标”的指定范围比其“源”的指定范围要窄一点呢?这是因为“源操作数”的内容(状态)只是被指令利用,它不随指令的执行而改

变。它不是被指令的执行所驱动。而“目标操作数”就不同,它是要被指令执行所驱动的元件。所以,不能指定那些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被驱动的元件作

“目标”。

  譬如“输入继电器X”,以及还有那些“被系统定义了功能的,有〔 〕括起来的特殊辅助继电器”等等都不能指定为功能指令的“目标”。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刚又想了一下。用移位的溢出位(系统位M8???)代替M0。是否可以节省一个位M8呢?

  “芳季”网友用了一个新概念“移位的溢出位”,到底是指“移位寄存器”的哪一个“位”呢?没有明确的表述出来。我不知道“芳季”创建的“溢出位”这一个新概念是怎么定义的,所以,我只能靠“猜”!我猜想“芳季”网友是指下图中的“M0”(如果我猜的不对,就请“芳季”明示您所指的“溢出位”是哪一个“位”)。

网友J:
  如果“芳季”所指的“溢出位”是上图中的“M0”,那么“芳季”所讲的用“M8??? ”(譬如是“M8008”)代替“M0”就可能如下图所示:

   如果是这样,则这种“目标元件”的组合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组合!

网友J:
  现在来看用程序来虚拟的“环形移位寄存器”为什么要比用硬件实体构成的“环形移位寄存器”多用一个“位元件”?也就是“芳季”在前面提出的疑问:(目的只是构成“8位的环形移位寄存器”)干吗要占个K9呢?

  如下图所示:

网友J:
  这个不在“K2M1 ”字节中的“M0 ”是不是没有用处的呢?不是!我把它叫做“缓冲位”,用来保证“环形移位寄存器(K2M1字节)”内不发生“错误移位”!

 为了让网友们便于理解,我采用对比的手法来阐明这个原理:

网友J:
  在“K2M1”字节之外,加入一节“缓冲位(M0)”来构成“移位寄存器”,“K2M1 ”字节内的移位情况就与理想的“环形移位寄存器”一致了!请看下面的监视图象:

网友J:
  我在№58楼提请大家再动动脑筋,看看还能不能把№52楼的那个程序再改得更好一点?我已经把该程序的设计思路讲解得很透彻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

网友J:
  №52楼的程序虽然可以做到:在没有“报警”存在,或虽有“报警”存在,但“报警点状态信息”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形下,程序不进行重复的“报警点个数”的统计。当“报警点状态信息”一出现改变,程序立即就进入“报警点个数”的统计工作状态。经过1个扫描周期统计出结果就退出这一“统计工作”状态。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不影响PLC的“实时性”。但是,在1个扫描周期里循环重复8次执行“移位”指令,和“增1“指令等步骤,就会把这个周期拖得很长,如果这个周期恰逢PLC正要处理一些要紧的任务,那也有可能会耽误和影响了PLC的“实时性”。

  统计“报警点个数”是一个很次要的任务,所以,“统计”工作可以慢慢做。我们现在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原来集中在1个周期里完成的任务,分散到8个周期中逐步完成,这样执行“统计”任务时就不至于将某一个周期拖得很长,从而将“统计工作”对PLC的“实时性”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网友J: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只统计“K2X10”字节的1个“位”的状态,从而达到节省扫描周期时间的目的。经过8个扫描周期才全部统计出“K2X10”字节内“ON”的位数。

网友J:
  指针“P0”与“END”命令之间写设备的主要功能的程序。我们为了在练习时便于观察程序的运行状况,可以在指针“P0”与“END”命令之间写“K2X10”和“K2M1”这两个字节的各个“位元件”接点串联的片断:

上面的监视图象是有3个点发生“报警”的情形。

网友S:
想请教LZ一个问题:三菱FX系列的CJ指令可否向前跳转从而实现FOR-NEXT命令的效果呢?

网友T:
本人手里有些闲置的操作手册,有需要的可以去我的淘宝店里看一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mmhw27
西门子MICROMASTER430变频器 使用大全
台达 ASDA B系列 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
安川伺服电机用户手册
力控组态软件操作手册
MCGS组态软件用户手册+软件光盘
世纪星组态软件用户手册
三菱GOT900操作手册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通讯用户手册(RS232C,RS485)
三菱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台达VFD-B使用手册
施耐德ATS48软启动-软停止单元(用户手册)
施耐德ALtivar 38异步电机变频器用户手册
欧姆龙NT5Z-ST121B-EC操作手册

网友J:
  这个主题帖的楼主“tiger-auto”最后一次打理这个帖子的时间是:2005年7月19日。楼主有近4年时间没来这个帖子了!第80楼的“Winter938”向楼

主请教“跳转问题”恐怕是得不到他的回复了。

网友J:
  “Wanggq ”很热心帮助大家!如果“Winter938 ”不嫌“Wanggq”的“在校学历”低,“Wanggq”可以为您讲解!

网友S:
手册上找到点相关内容,希望Wanggq继续补充

网友J:
  对于“跳转”指令的讲解,手册上都是讲从前面向后面跳转(从步序号码较小的地方往步序号码较大的地方跳转)。这主要是为了避开“死循环”(发生死循环时,程序从循环中跳不出来,造成看门狗定时器出错,PLC报警并停止运行)。

  很多人在处理向前“跳转”时容易出现“死循环”!所以手册不给大家讲“向前跳转”的应用。其实,“跳转”是可以向前跳转的,只要设法控制好“向前跳转”的次数就行了!待会儿,我忙完手头的活儿就给您做一个“向前跳转”构成“循环”的实例供您参考。

网友J:
  以这一页№52楼的程序为例,其中的“循环段落”改成由“向前跳转”来构成循环语句的功能:

网友S:
谢谢楼上的热心讲解!

网友J:
   程序在“循环段”里,每循环一次,数据寄存器D0就逐次统计“K2X10”字节的1位“位元件”的状态。经过8次的循环,D0中的数据就是“K2X10”字节中为“ON”的“位数和”。满足了楼主提出的“在没有‘SUM(ON位数)’指令的FX 1n系列PLC中用非‘SUM’指令来实现‘SUM’指令的功能”这一编程题目的要求。

网友U:
引用 网友J:

  “Wanggq ”很热心帮助大家!如果“Winter938 ”不嫌“Wanggq”的“在校学历”低,“Wanggq”可以为您讲解!

 看的出"Wanggp"处了有热心、知识之外,还是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整理讲解。

强烈要求斑竹将次贴加精

网友J:
  谢谢网友们的支持!!

  人要有一颗“平等之心”才有可能客观正确的评判他人的学术水平!《工控论坛》才能有一个“和谐的学术交流氛围”。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当时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指出:某大学教授的代数五次方程的解法不能成立。当时的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并没有因华罗庚的文凭太低而对华罗庚的这篇论文不屑一顾,相反,还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研读了华罗庚的这篇论文。

  无论谁的“在校学历”如何,在学术面前都应该是一律平等的!“文凭”不等于“水平”,“学历”不等于“学问”!

  “学历”与“学问”相比、“文凭”与“水平”相比,“学历”和“文凭”仅仅是“皮毛”,而“学问”和“水平”才是真髓!

   我们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但是,我们决不只尊重“学历”、只尊重“文凭”!

网友J:
   预留一个空间,待有充足的时间再来做详细的补充。

网友J:
  指针“P0”与“END”命令之间写设备的主要功能的程序。我们现在是做练习,为了便于观察程序的运行状况,可以在指针“P0”与“END”命令之间写“K2X10”和“K2M1”这两个字节的各个“位元件”接点串联的片断。

  下面是№86楼的用“向前跳转”构成“循环”功能的程序例子在PLC上运行时的监视图片:

  上图是“X10、X12、X15、X16 ”这4个点出现“报警”信号时程序运行的情形。

网友J:
   楼主的这个编程题目是在2005年7月16日发表的。距今将近4年了,我偶然发现了这个陈旧的帖子。我把它顶起来是因为这个“希望使用非‘SUM(ON位总数)’指令去实现‘SUM ’的功能”的编程题目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还没有讨论出高水平来,就有人提议停止这一题目的讨论,说“这个程式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看基本上也差不多了”。但是,我认为任何编程题目的讨论,只要不是毫无新意的重复贴出前面其他网友贴出过的东西,只要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创意,那就值得交流!

  我借这个编程题目逐步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一步步引人入胜。希望以此进一步培养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再给这个编程题目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能不能在不用“循环语句”,也不用“跳转语句”的前提下,写出更简练、更巧妙的“统计‘K2X10’字节中的ON位总数”的程序来?!

网友J: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出现回应的帖子!

  那我就直接把“既不用‘循环语句’,也不用‘跳转语句’,更简练、更巧妙的实现‘统计 K2X10字节中的ON位总数’功能”的一个程序例子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V:
用计数器指令最容易实现,但应当用上升沿

网友S:
这段程序的目的是要获取D0中的值,然而D0在M9置位的数个扫描周期中正在计算是变化的,那么后续程序用这个值就得小心,所以追求短扫描周期是有代价的:这个D0的实时性在K2X010状态发生变化时是比较差的,适用于非实时控制的慢信号处理(比如人机对话的信号)

网友S:
我个人比较喜欢22楼的做法,简单易懂,点数少的时候还是蛮好的.做程序算法比较关键,虽然结果可能都做得到.Wanggq的热心和专注值得大家学习,希望他坚持下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V:
用计数器指令最容易实现,但应当用上升沿

  “用计数器指令”最笨!  相互交流时,最好不要泛泛而谈,要把问题落到实处。比如您要把您所说的程序实际写出来,接受网友们的点评!没有实质的程序例,别人怎么和您做细致的交流呢?!您又怎么可能从粗略的泛泛而谈的对话中受益呢!

网友J:
  我在第77楼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统计“报警点个数”是一个很次要的任务,所以,“统计”工作可以慢慢做。我们现在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原来集中在1个周期里完成的任务,分散

到 8个周期中逐步完成,这样执行“统计”任务时就不至于将某一个周期拖得很长,从而将“统计工作”对PLC的“实时性”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网友J:
  下面是这个既不用“循环语句”也不用“跳转语句”的最简练、最巧妙、占用程序扫描周期最短的“用非‘SUM ’指令替代‘SUM ’指令完成‘K2X10’字节ON位总数的统计任务”程序的运行监视图片:

  在实际的程序中,从№35步到“END”之间是用来写设备的主要控制任务程序的。但做为我们的练习题目,为了方便我们观察程序的“统计工作”的进行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个区间内写入“K2X10”和“K2M1”这两个字节中各个“位元件”的状态串联片断。

  通过程序运行监视,我们可以看到程序的运行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图片是“X10、X12、X15、X16 ”这4个点有“报警”的情形。

网友W: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J:
<紧接上一楼的内容>

网友J:
  楼主想在FX1n上统计“K2X10”字节中出现的“报警”位的“位总数”,但FX1n上没有“ON位总数”指令[ FNC43(SUM), ] 因此问: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

  当然,实现“用非SUM指令替代SUM指令完成ON 位总数的统计功能”的方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到底哪一个方案好呢?

  说“‘swading ’的方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方案”是对时间为09年3月22日之前来讲的。“swading”的方案好虽是好,但是,它在程序的每一个周期里都要逐一去统计“K2X10”字节的8个“位元件”的状态信息,当对应“位元件”的状态为“ON”时,D0的内容就加1。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在程序每一个周期里拖延扫描时间。如果我们在不考虑PLC要执行的主要控制任务的“实时性”时,可以认为“swading”方案是最好的。

  但是,人们不可能是用一个FX1n就只为了统计出8个点上当前的“报警”总数量!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楼主的这个PLC主要是用来控制设备运行的,在主要控制任务的程序基础上附带着做一个“报警点数”的统计。所以这个统计工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非常次要的任务!

  我们做事情应该分清主次,设备运行的主要控制任务才可能需要讲究“实时性”。而可有可无的、非常次要的“统计报警点数”任务则完全不需要去讲究“实时性”!在程序的一个周期里就把“报警点数”的统计工作做完,对于“统计报警点数”任务来讲,“实时性”是好了。但是,在程序的每一个周期里都要逐一去统计“K2X10”字节中8个“位元件”的状态的后果是:使PLC的主要控制任务的“实时性”变坏。这岂不“本末倒置”了吗?!!

网友U:
引用wanggq 107楼的内容:

<紧接上一楼的内容>

试问一下,以上程序可否这样?没有PLC可以验证?

网友U:
图片位置颠倒了。

网友J:
  在第109楼的帖子中,上面的一个图片所示的程序不能够正确统计出“K2X10”字节中的“oN”位总数。

  理由是:YSC1网友的图示程序中“增 1 ”指令的执行条件是一个“或”逻辑函数。不论这个函数的变量中有几个“1”,其函数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结果(逻辑“1”)。所以,即使“K2X10”字节的 8个“位元件”状态都是“1”,D0中的内容也只能是“1”,而不可能是“8”!

网友X:
使每个输入X产生一个脉冲输出,然后由每个脉冲输出来驱动计数器C,再把每个计数器里的当强值相加,得到你所要的故障数!

不知实际能用吗

网友Y:
请大家看看我的程序,请指正。

网友K:
你的程序使用了间接寻址代替我的位移指令,相比之下无疑缩短了很多扫描时间。而且仅使用到4个M。24步的长度,开眼界了。

我又突然想起。

LD M8000

MOV  K1X0V0  K1M0

LD M0

INC D0

不知道三菱是否可以

LD X0V0

INC D0

呢?

网友K:
我手头上暂时没有书和软件。

印象中好象什么PLC可以这样的?忘了。

网友Y:
三菱基本指令不可以用使用类似X0V0的间接寻址方式,西门子是可以的。

网友Z:
2楼的,说的很好,7转为2进制就是x10.x11.x12通

网友J:
    №113楼的“向往阳光”所提之问,是最早出现在2005年7月18日(№3楼的“saitc701”网友贴出的)一个错误方案。这个错误的方案经过了将近4年的时间还没有得到纠正!这是因为这个方案是泛泛而谈的方案,很不具体。所以我们只能粗略的说:“它是不能达到楼主的目的要求的错误方案”!

网友Y:
多谢Wangqq网友的建议, 我是假设在FX2N下写的,不同PLC类型V变量会有所不一样,输入点我是考虑一般情况从X0开始的.大家经常交流是很有益的.

我提一个问题大家来探讨探讨:

 假设有64台电机(或可以是N台),通过FX系列PLC 的输出Y0,Y1,Y2,....分别控制第1台,2台,3台,..,   其中X0,X1分别为第一台的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X2,X3分别为第二台的启动按钮;  X4,X5分别为第三台的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其余依此类推. 请能否用最短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J:
  我们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应当尽量把问题落到实处,避免泛泛而谈!这样,别人才好有针对性的对您的问题做出具体的解答。您才能够从交流中受益。

   我们把“saitc701”网友的方案具体的落到实处,把它做成梯形图程序:

网友J:
  接下来的梯形图是符合:“再把每个计数器里的当值相加”的。请见下图:

网友AA:
真是大开眼界!各位同仁的精神值得学习啊!佩服!

网友J:
  请“ zhouduoliang ”网友把您在№121楼提出的新问题另立一个主题帖子来讨论。这样比集中主题。我乐意到您的新主题帖下跟帖!

网友J:
  楼主所用PLC是FX1n系列的PLC,支持接点的“上升沿检出”及“下降沿检出”。所以,实现“使每个输入X产生一脉冲输出,然后由每个脉冲输出来驱动计数器C”的这同一功能的程序可以改成:由输入X信号的上升沿来计数。这样可以比№122楼的梯形图程序内容节省16步。

  改成如下的样子:

网友K:
3u可以使用LD X0V0。

我在8。0的编程软件上变换通过,但是没有机试。上面有人说SIEMENS的可以。据我知好象200的就不行。300 400的曾经看过有点印象。

网友J:
  对于№123楼的“把每个计数器里的当值相加”的程序,只能在1个扫描周期执行才是正确的。但是,PLC的运行特点是循环反复执行的。所以№123楼的“把每个计数器里的当前值相加”的程序在每一个周期里执行的结果是:程序疯狂地循环重复累积各计数器里的当前值。(“saitc701”的方案中没有谈及怎样避免这种重复的累计错误!)

  我们用程序的运行监视图片来看“saitc701”方案的毛病:

网友AB:
有关三菱计数控制的指令请教

网友AB:
正向计数到最大值后要重零开始变负向计数

网友J:
<紧接第129楼的内容>

  虽然改掉了重复累计各计数器里的当前值的毛病,“saitc701”方案仍然是错误的!因为程序中没有在输入点上的“报警信号”消除后对计数器中的数据“1”进行“清零”的措施。所以,,“saitc701”方案中数据寄存器D0 所统计出来的数据只是程序运行过程中“K2X10”出现报警的“点次”数据(或称“个次”数据),譬如: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X10”出现过23次;“X16”出现过34次,则D0中统计的数据就是“57”。而并不是“当前报警点的个数”。

网友K:
看来任何的错误都逃脱不了W网友的法眼了。还有谁敢乱说话。

回过来。W网友也不要太注意人家的一点错误。复位的工作这是想当然的工作了。我理解当初作者应该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把全盘程序解释出来罢了。这个谁都能理解。不就加个复位就得了吧。兄台,大丈夫不拘小节。得饶人处且饶人。

网友J:
  那好吧,就让他们泛泛而谈好了!我不再做任何的批评了,因为受到批评(哪怕你是用讲道理的方法来批评)总是会使有些人不高兴的!

网友AC:
好帖子,建议版主加精!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Y(2009-04-27):
如果单单要求X10~X17那么可以用以下指令完成,先按顺序把0,1,1,2,1,2,2,3,1,2,2,3,2,3,3,4这16个数据存在D300开始的16内存中。

网友J:
      “周铎良”网友的这个程序太妙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K:
我的天啊!

楼上上的这位兄弟用程序都算用得尽了。汁啊渣啊灰都被你渣得出油了。太狠了太绝了。

“迄今为止……”这句话应该会再次出现了。

网友K:
引用4月23日我的话:<请程序用调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列入程序空间。>

相信,通过上面这个程序W网友应该有所理解。数据块只是实施你的程序的另外一种演绎方式,他仍然是程序。不要太孤立数据块,数据块不是单纯记录数据。程序块通过调用可以令数据有了生命,活活灵活现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变化会令程序换然一新。

网友J:
  “迄今为止” 这个词的作用是一个“时间限制”。它指“已经过去的一段历史”,或指“当前的已有记录”(请注意:其意所指,不包括“将来”)。

  我在几个相关帖子中曾几次用到过这个词,其目的就是把我当时的一些“观点”限以一个时间上的区间。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

网友J:
  迄今为止,“周铎良”网友在第137楼的这个“用非‘ON位总数(SUM)’指令来求:字节的ON位总数”的编程思维是最新颖的!他才是真正让我

们大“开眼界”了!!

  “周铎良”网友的这个程序再一次证明了:PLC程序所表现出的“笨”、“傻”及“灵活”根本不在于PLC,而是在于给PLC写程序的人!!对于编

程技巧来说,PLC只是展现编程人员思维和智慧的一个平台。在同一指定档次的平台上,谁能用最简短的程序来实现题目所指定的功能,谁的编程技巧就

最“灵活”!谁能在同一程序量(大小)之内,实现更丰富、更强大的功能,谁的编程水平就最高!!并不是谁使用了一个什么高档一些、昂贵一些的

PLC,就表明他的思维是高级的灵活的思维!

  曾经有一个叫“怒海孤鸿”的商人,在他经销日系品牌PLC的时期,他就不提“抵制日货”、不提“三菱系列PLC很笨”。但到了他经销西门子PLC

的时候,就高喊“除了女人和武器,抵制一切日货”,强烈要求工控人都来用西门子的产品。说什么“三菱PLC产品的编程思维是‘很笨的直上直下的纵

向思维’而西门子PLC产品的编程思维是‘高级的灵活的横向思维’三菱PLC的程序无法与西门子PLC的程序相匹敌” 。在我看来,这些论调只不过是商

人们的“在商言商”罢了!并不表明他们有什么“爱国情结”。他为什么不说“国产PLC的编程思维比日本鬼子的PLC的编程思维更灵活”呢?!我想

“周铎良”网友的这个程序写到国产的“艾默生”PLC上,依然不失为“最灵活”的实现“用非SUM指令来求:字节的ON位总数”的优秀答卷!!而

“周铎良”网友的这个程序却不是用西门子的编程语法来写就的程序!他把“半个字节”的内容(4位的2进制数)与16个10进制数据对应起来、又将这

16个10进制数据与半个字节内“1”的个数联系起来。“周铎良”网友的这种灵活的思维形式难道也不算是一种“灵活的横向思维”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Y:

如果单单要求X10~X17那么可以用以下指令完成,先按顺序把0,1,1,2,1,2,2,3,1,2,2,3,2,3,3,4这16个数据存在D300开始的16内存中。

再次证明了算法的重要性,数据空间变成了程序空间是个好主意,我偶尔也这么干,呵呵......

网友J:
  引用4月23日“芳季”的话:<请程序用调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列入程序空间。>

~~~~~~~~~~~~~~~~~~~~~~~~~~~~~~~~~~~~~~~~~~~~~~~~~~~~~~~~~~~~~~~~~

①、我这样理解“芳季”所讲的 “数据的块大小”:

  “数据块”是指连续的若干个数据寄存器构成的区域。“数据的块大小”是指可能被程序调用到的区域中寄存器的个数(即:数据的个数)。我认为“数据块大小(即:数据个数)”与其数据的“数值大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②、我这样理解“芳季”所讲的“程序空间”:

  “程序空间”是指程序量的大小。

  我们知道:PLC的程序容量是有最大容量限制的。它由PLC实体硬件的内存容量来决定其大小。不同品牌的PLC描述其最大程序容量的术语可能不同。譬如:用三菱的术语来描述,是程序“步”的多少;还有其它品牌,有的用多少“W”即:多少个“字”来描述;有的用多少“I”即:多少条“指令”来描述;还有的是用多少“B”即:多少“字节”来描述。

三菱各系列PLC的程序最大容量各不相同。

FX0的最大程序容量为:800步; FX1(旧版)为:1K步; FX0s为:800步;FX1s为:2000步;FX1n为:8000步;FX2n为:8000步;FX3U为:64000步。

  可见,一个指定的PLC,其最大能容纳的程序量是有限的。为了希望在有限的内存空间里写出能完成更丰富、更强大的功能的程序来,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怎样把PLC程序写得“简练”一些!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PLC每执行一个“程序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程序量愈大,则程序的周期扫描时间就愈长。这样就很不利于提高PLC的控制“实时性”!所以,即便PLC的内存容量相对于我们的控制程序来说是足够的大,我们为了使控制过程有很好的“实时性”,也力争要把程序写得简短一些!

网友J:
  “芳季”的这句<请程序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入程序空间。>给我的感觉是:他认为看一个指定功能的程序是不是写得简练,不能单看这个程序所占“步”数的多少(“步”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程序的周期扫描时间的长短),还要看“数据的块大小”(即:数据个数),要把“数据个数”也计算入程序空间(即程序“步”数)中去。这样计算出来的“程序量”才能完整的反映出程序量的大小来。

  “芳季”所谓的“应该计算入程序空间”是怎样的一种“计算”呢?该不是说“用减法的计算”吧?!

  我猜想“芳季”是想“用加法来计算”!把“数据的块大小”加算到一个指定程序的“步”数中去。如果“数据的块大小”的“数目”较大,则“用加法”来计算入程序空间的结果就是:合计的程序空间变得“较大”了!

  为了确认我上述的这个猜想,我于4月26号在《各位大虾请过来探讨……》一文的第100楼贴出一个帖子其内容如下:

  请教“芳季”网友:数据块的大小(譬如:1个数据与100个数据的区别)跟调用它的程序空间大小(假设调用这些数据的程序都是相同的“程序步数”譬如:都为26步。)有关联吗?

网友J:
譬如如有这样一个程序(片断):

LD           X0

OUT        T0         K600

LD           T0

 OUT        Y0

END

和这样的另一个程序(片断):

 LD        X0

OUT      T0     D500

LD           T0

OUT        Y0

END                  ( D500是一个停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其中的内容是用编程工具直接写进去的“k600 ”)

  这两个程序片断除了计时器T0的设定值的表达方式不同(上面一个片断中T0设定值是用“立即数”直接指定的;下面一个片断中T0的设定值是用数据寄存器D500间接指定的)之外,所有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根据三菱的编程手册对指令的解释,这两个片断分别所实现的功能及各指令的执行“步”数都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程序中是否用到数据寄存器D500,两个程序的大小(即两个片断各自所占的程序空间)都是一样的!

网友J:
  把局部放大一些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网友J:
  在FX2n上,不管计时器的设定值是用“立即数”直接指定,还是用数据寄存器间接指定,“OUT    T   (K) ”和“OUT      T    (D) ”的ON状态的执行时间都是43微秒,OFF状态的执行时间都是38微秒。用“步”的概念来表达,两者的指令“步”数都是3(步)。完全没有差别!

网友J:
  接下来,我们再比较一下那个按时段分配阀位动作的程序。一个程序是为200个时间段所写的分配程序;另一个是为20个时间段所写的分配程序。其中一个程序要调用400个数据;另一个程序只调用40个数据,两者悬殊10倍!但是,两者的程序大小是一样的,都是(不计END)26步的程序!两者对应的程序扫描周期都是一致的!不会因为哪一个程序所调用的数据个数多一些,而使得“程序扫描周期”拖长!

网友J:
<紧接第3页第150楼的内容>

  请大家注意:“程序扫描周期”与控制功能内容中的“全部时段循环分配周期”(也可以称为“任务循环扫描周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K:
我只是想说程序思路渗入到数据块中。便可以令程序更简炼。没有其他什么意思了。

象电脑的内存和硬盘。部分程序常驻内存作用是去调用和指挥其他程序。而在硬盘里的程序才是实际干活的内容。

用户只要更改数据的内容便可以更改整个程序的执行结果。象上面那个程序,只要下载其他数据就可以的到其他的执行效果。(暂不讨论是什么结果)

网友K:
这样PLC的程序就变成了操作系统。数据块就成为执行的过程或步骤。使用过程中PLC的程序就不在进行修改了,要更改程序的执行结果或者说效果,就只要更换数据块就可以了。

如果令数据H02视为LD指令。令H80视为M0。令HFF视为由D0开始读。我把H02和H80和HFF写到D0和D1D2中。D3D4等等是其他的数据。然后程序就不断地循环读数据,从D0开始。那么程序的执行结果就是LD M0 LD M0 LD M0……

这样的话PLC就变成了用户可做第二次修改的程控器。生产编程者编的就是命令解释程序。而用户编的就是用户程序。我想高级语言就是由这样产生的。

网友J:
  这个“用非‘SUM指令’来求:‘K2X10’字节的‘ON位总数’”主题的讨论,由于“zhouduoliang”网友的加入,使得“讨论”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真正使我们大开了眼界!

  受“zhouduoliang”网友的启发,我们还可以用更少的程序“步”来实现楼主的题目要求的功能。

网友J:
  把“0~255”的这256个“10进制”数据分别与“K2X10”字节的256个不同状态对应起来。再把这256个不同状态中“1”的“个数”事先依次分别写入:以D500起始的256个数据寄存器中。则,只用3条指令就能实现“用非SUM指令来求:‘K2X10’字节中的‘ON位总数’”这一题目要求的功能。

程序片断如下:

LD             M8000

MOV         K2X10             V0

MOV        D500V0            D0

网友J:
  指令“MOV          K2X10          V0”的作用可以分别把“K2X10”字节的256种内容对应的10进制数据(0~255)传送给变址寄存器V0(实际上,传送给V0的内容仍然是2进制形式的数据,我们只是根据编程语法的定义把它理解为“10进制”数据)然后用变址寄存器V0去修饰第2条传送指令中的“源操作数”。由于我们事先把分别对应于“K2X10”字节中的256个状态时的“1”的“个数”写在了以D500起始的256个数据寄存器里,所以,经第2条传送指令执行之后,D0中的数据就是“K2X10”字节中的“ON位总数”。

网友J:
  如果单从“程序量”的大小来看,第156楼的梯形图程序程序(不计END只有11“步”)要比第137楼的梯形图程序(不计END 有18“步”)精简7“步”,运算时间至少要短27.6μS 。

  但是,从综合观点来看,迄今为止还是“zhouduoliang”网友在第137楼的程序最好!理由是:在完成相同任务的前提下,第137楼的程序所占用的数据寄存器元件资源比第156楼的程序所占资源少得多!只填写16个数据当然比填写256个数据要轻松得多!如果题目要求在较低档次的PLC平台上实现“目的” 则,低档次PLC可能不满足第156楼的程序所需调用的“保持型数据寄存器”的元件数量。譬如:在FX1s系列PLC中的“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只有128点。如果你想用它的“文件寄存器”来存放“调用数据”,那么,势必会增加程序量(譬如要用到“BMOV 指令”)。所以说还是“zhouduoliang”网友在第137楼的程序最好!!

网友J:
  把两个梯形图程序放在一块儿,方便大家比较:

网友K(2009-07-10):
这是典型的查表法计算方式。无形地透露出计算法和查表法的本质区别。

查表法无疑是高速的。计算法也无疑是灵活的。就象中文的打印机本身都带有硬字库一般。而绘图仪则可以绘出任意的线形。

要看使用场所的要求了。

网友AD:
上面的大部份有个致命错误,INC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要进行一次加计数。因该用 INCP  D0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请大家看看:

LDP  X10       ORP  X11      ORP  X12     ORP   X13    ORP  X14   ORP   X15    ORP  X16  ORP  X17

OUT  MO     LDP M0    OUT  C0  K10000

X10到X17并联上升延输出到M0                  M0给C0进行计数就可以了。C0上限随意。

网友AE:
引用 网友J:

    第19 楼的“swading”的方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方案!我把它用梯形图表达出来供网友们参考,并希望能有更简练的写法出现!

网友J:
      我的帖子中出现的“迄今为止”一词是有“时间参照”的,请这个引用我的帖子内容的网友把“时间参照”也标注出来!譬如,我贴这个“内容”的时候,“周铎良”网友还没参与这个讨论,他一进来就不同了。他把这个讨论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现在是“周铎良”的程序最好!

网友J:
对:lizhibin520 关于

上面的大部份有个致命错误,INC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要进行一次加计数。因该用 INCP  D0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请大家看看:

LDP  X10       ORP  X11      ORP  X12     ORP   X13    ORP  X14   ORP   X15    ORP  X16  ORP  X17

OUT  MO     LDP M0    OUT  C0  K10000

X10到X17并联上升延输出到M0                  M0给C0进行计数就可以了。C0上限随意。

     回复:

  程序中的“INC ”没有用“脉冲执行型 ‘INCP ’”完全是正确的!并不是您所认为的“致命错误”!因为它们的前面有“ LD    M8000     RST       D0 ” 程序的每个扫描周期都会重新统计X10至X17这8个“位元件”中的“ON位总数”。这样,每一个周期统计出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网友J:
   相反,您在把输入点的“上升沿”并联的结果对C0进行驱动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在一个周期里如果出现有2个或更多的输入点“上升沿”,它们并联的结果也只仅能使C0产生一次“加1”,使C0的当前值小于K2X0字节中实际的“ON位总数”!

网友J:
  如果在程序的每个周期里您不对计数器C0的当前值进行“清零”的操作,那么这也会产生“致命的错误”!因为: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如果“ K2X0 ”字节中的同一个“位”在不同的多个周期里产生“上升沿”,则C0的当前值就会大于K2X0字节中实际的“ON位总数”。

网友J:
  如果在程序的运行的过程中,K2X0字节中的某个“位”状态由“ON”转变到“OFF”,这时因为计数器C0没有即时“减1 ”也会造成C0的当前值大于K2X0字节内容的“当前值”。这也可算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吧?!

网友S(2011-02-08):
复习了一下

网友AF(2015-09-24):
山外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