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是压力单位吗?如何换算

楼主(2005-07-16):
本人菜鸟!有个小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最近我司上的新项目所用的蝶阀说是上海凯特的。据说其实并不是原厂生产的,其公称压力为300LB。本人首次看过个压力单位,不知如何换算?

网友A:
哈哈,这个量词是很少见到,LB是磅的单位!   1磅(lb)=0.454千克(kg)   300LB是多少千克你该会算了吧?

楼主:
我查了是磅的单位。但是我琢磨着这个不应该是压力单位,而是质量单位是吧。

网友A:
你再查查,到新华书店去查查看,应该是这样换算的

楼主:
hedong兄:我查过换算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A:
难道不能换算了?

网友B:
LB是质量单位,在工程中一般是压力单位的简写,实际是lbf/in2,具体的换算是:1lbf/in2=6.895kPa.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1LB=453592mg,质量单位,在阀门上的标注应用很多。我发一个单位转换的工具在自助资料库,大家可以去下载用一用,以后就不会由这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