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

楼主(2005-07-16):
由于第一次用LOGO,业主有个要求,通过自身的面板或者通过外加的一个面板来改写系统时钟,请问高手们这可以实现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A:
siemens 的logo本身就提供了这个功能。可以直接使用,不用编程。

网友B(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40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