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指令DECO

楼主(2005-07-16):
请教下面指令: ld x0 deco d220 m230 k2

网友A:
译码指令

网友B:
我在平台你给你答了,你去看看。

网友C:
是功能号为41,解码指令.

网友D(2010-06-09):
d220停电保持专用寄存器! deco译码指令

deco d220 m230 k2 这句话的意思是

源地址d220 前两位有效 目标地址 有2 的2次方的操作数  也就是有四个操作数 m230 m231 m232 m233

当源地址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时 十进制为0  m230为一

当源地址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时十进制为1  m231为一

当源地址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时十进制为2 m232为一

当源地址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时 十进制为3 m233为一

也就是将源地址中赋值的二进制数变为十进制数n解码显示在目标地址的第n+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