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绝对值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05-07-16):
怎样用万用表判断?请教高手指导 采用AS-I 总线方式,两根电缆。

网友A:
24v电压档,信号线对地,测量,转动中,有电压变动就ok,反之则损坏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有多种输出形式,信号的物理形式有并行(多信号线)、串行、总线等,信号的数学形式有格雷码、格雷余码、纯二进制码等,即使信号对地有电压变化也不能肯定就OK了.关于如何判断,最好还是找该编码器的厂家或供应商,如要自己判断,首先要清楚是什么输出形式,然后看你对这种信号形式有多少的了解了。 绝对值编码器的专业服务内容较多,买绝对值编码器,应尽量找专业的厂家或有经验的服务供应商。

网友C:
我碰到的情况是,凸轮控制器的原点不恒定,更换过编码器就OK了,可能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罢了

网友D(2008-07-18):
用PLC做高速计数看其脉冲量也可以

网友E:
不好判断就用替代法,找个新的编码器换下来试试,看能否排除故障。

网友F(2009-02-19):
精辟多多啊。受益非浅啊。

网友G(2011-09-27):
万用表可以简单检测增量编码器的好坏的。
给增量编码器通电,量测A/B/Z的输出电压,如都没有,电源部分损坏或主芯片损坏,如某相有,缓慢转动编码器的轴,A/B相应该是轮流电压高电平到电压低,1/2的几率,而Z是一圈有一次高电平,高电平的电压一般是输入电压的低2V或更高,如某相始终不出现高电平,或输出的电平很低,则该相损坏了。

如果这种方法检测是好的,那再看示波器,一看波形是否已经失真,而看是否有脉冲缺失,再检测,就要在正常工作状态计数A/B了,当然,既然知道这个编码器是坏的,这一道就肯定有问题了。

编码器为NPN输出时: 测量电源正极和信号输出线 ,

晶体管置ON时输出电压接近供电电压,

晶体管置OFF时输出电压接近0V。

编码器为PNP输出时: 测量电源负极和信号输出线,

晶体管置ON时输出电压接近供电电压,

晶体管置OFF时输出电压接近0V

网友H(2012-09-13):
特价产品

★ ★ 德国倍加福(P+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皮尔磁(PILZ)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巴鲁夫(BALLUF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ELLER)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 德国易福门(IFM)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施克(SICK)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力士乐(Rexroth)气动产品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博恩期坦(Bernstein)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丹麦丹佛斯(DANFOSS)压力变送器一级分销商

★ ★ 德国E+HEndress+Hauser)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经销西门子(SIEMENS)、图尔克(TURCK)SMC、费斯托(FESTO)等。

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服务第一、真诚合作、互利互惠,是公司始终如一的经营宗旨。如您有任何需要,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欢迎来电查询

公司名称:厦门鹭腾兴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 姚耀光

电话:    0592- 5507926传真:0592-5507930

手机:13559178237    Q  Q: 276825351 网址:www.ltx-ele.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香江花园3号楼 3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