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104功能板卡故障求助

楼主(2005-07-16):
我设计了一块pc104功能板卡,带a/d ,d/a 及i/o功能,在使用中出现连烧了两块数据低八位245缓冲芯片后,发现主板不能从中读出数据,但在工控机上调试一切均正常,就是插在Pc104主板上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你自己设计的pc104主板?

网友A:
外触发信号必须为TTL电平,否则可能损坏板卡。

网友B(2005-11-05):
可能是与总线方面发生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