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数据表的删除问题

楼主(2005-07-16):
各位高手请看过来 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力控3。6在做数据表时,删除按钮所删除的是数据表的第一条记录,而后将当前数据表的记录总数计数器做为定位变量,而删除的是数据表的最后一条记录,原因是这样,当我要删除被鼠标选中的那一行时该怎么做?请各位高手能指教 不胜感激!先谢了!

网友A:
如果按您现在的用法,问题确实存在. 解决方法: 1.在内置数据表的过滤器定义中增加一项: this.curline == nCurline 注意这里的nCurline是需要定义的一个中间变量,整形。 2.在内置数据表操作窗口-周期性动作中增加一行: nCurLine = #nb.curline; 其中#nb就是你定义的内置数据表的名称。注意要和你定义的内置表名称一致。 3. 删除脚本这样写: #nb.TableDelete(0); 注意这里的0代表过滤条件,与步骤1中定义的过滤器条件编号一致

小魏!

网友:
没错,把第二行中的语名 nCurLine = #nb.curline; 放到记录插入动作之前就可以。

楼主:
我试过了可以的,谢谢 sunwaywell、小魏两位!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两位能否解答一下: 我使用的是3 。62策略版,使用“温控曲线“时,当过程结束后我要使用脚本动作将曲线自动保存起来(我将温度曲线下面的按钮蔗掉了,不然工人点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再调出来参考(这样将会保存很多温度曲线图,因为每天都要生产很多单),不知道两为使用过 此功能没有,望指教,先谢了!

网友A:
您说的功能温控曲线的按钮就具备了。现在问题无非是不能让工人按按钮。 那您只要把按钮遮盖用脚本控制,当管理员登陆时,按钮可见;否则不可见

楼主:
你好; 你说的这种办法我早就试过了,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算把那些按钮遮住也没有用的,如果无意中点到了被遮住的按钮它还是会弹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要通过动作脚本来控制温度控制曲线的调出与 保存,我的温度控制曲线是跟数据表绑在一起的,当我调出历史生单 的时候,跟随着自动调出与单号一起的历史的温度曲线图究,所以不可能用人工点击去保存或打开。 你能具体讲解下该怎么做吗?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