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一老师,向您请教三菱PLC指令

楼主(2005-07-17):
)TO K0 K0 H3330 K1 2)FROM K0 K30 D2 K1 3)FROM K0 K29 K4M110 K1 手头没有三菱指令手册,特请教,谢谢!

网友A:
我帮你答哈哈 这是向特殊模块写(to)数据和读(from)数据 还有到三菱电机自动化网去下资料

网友B:
对,不过具体要看你的是什么模块。才能知道是什么操作。

楼主:
FX2N-2AD 和FX2N-2DA 请问哪里有FX2—4AD和FX2N—4DA的中文说明下载呢?三菱网站好象没有。

网友B:
你前面的指令应该不是用于2AD和2DA的,你再确定一下。因为从2DA的BFM分配来讲,BFM#0是保留的,而2AD的BFM#0是存放当前输入的数据的,因此不可能用到TO K0 K0 H3330 K1。而2DA和2AD的BFM#29,BFM#30都是保留的,不能对其进行操作,因此,不会用到FROM K0 K30 D2 K1 FROM K0 K29 K4M110 K1。

网友B:
楼主可以去WWW.GDZDH.COM去下载三菱特殊模块手册。

楼主:
我已下载到三菱特殊模块的手册,谢谢科一老师! 上述指令是我从一篇论文中看到的,您所说的有道理,我将去确认一下。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K4M110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k4m110是将M110-M125这16个位元件组合起来当做字元件使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在一本书上查到了相关的说明“但位软元件Kn加首元件号的组合,也可以处理数字数据,组成字软元件。位软元件以4位为一组组合成单元。K1~K4为16位运算。例如:K1X0表示X3~X0的4位数据,X0为最低位” 不太明白最后一句话:既然K1~K4表示16位运算,为什么K1X0又只表示4位数据呢? 还请科一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C:
这是指最大可表示16bit,k1x0表示4bit,(x0~x3),k2x0表示8bit(x0~x7),k3x0表示12bit(x0~x7,x10~x13),k4x0才表示16bit(1word)

网友B:
楼上说得很详细。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 那“K5X0”是不是表示20bit,“k6x0”表示24位,“K7X0”表示28位,“K8X0”表示32位?对吗? 哪里有相关的说明呢?

网友B:
一般的编程手册上都有。一般是在应用指令的规则说明的相关章节里。

楼主:
已查清楚了,上述指令是关于FX2N-4AD-TC 指令。

网友C:
呵呵,最多只能表达16bit。

网友B:
如果是4AD-TC则第一条是热电偶选型。只CH1用K型,其它通道不用。第二条读标识码BFM#30到D2,第三条读错误状态BFM#29到M110-M125。好像也不是很对头哦。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书上说K1~K8表示32位呀,如K8M100则表示M100~M131组成的32位数,M100为最低位。

网友B:
是可以用K1-K8的。

网友C:
看错了,楼上说得对

楼主:
三菱PLC的一个问题: 有一台三菱FX2N—128MR,发生了故障,维修时发现电源上的一个厚膜4820坏了,其余部分未见异常。 逐个检查输出点,输出继电器均能吸合,但后来发现一个现象: (1) 采取强制输出的方式,从Y0~Y44均能正常亮,但当他们全部亮时一旦将Y45强制输出时,则所有的输出点均熄灭: (2) 改变强制输出的顺序的方式,从Y77~Y23均正常,一旦将Y22强制时则全部输出灯均熄灭,且PLC上PROG。LED指示灯闪烁。 总之,当强制输出的总点数达到33个点时,PLC的全部指示灯熄灭。 难道FX2N—128输出总点数超过33个,PLC就带不动吗? 请科一老师和其他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D:
据我估计楼主的指令是A系列的A1S68(64)AD的,0号命令字是选择通道的

网友B:
驱动33个继电器后你量过24V和5V的电压没有。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 TO 工控办理处:PLC内部没有任何程序,我所使用的软件为 FXGP-WIN-C。 TO 科一老师:没有量。只发现32个点时所有的点均亮,但为33个点时全部熄灭,包括PLC的POWER灯。 另,注:强制输出时PLC打在STOP位置。 还请继续指点,多谢了!

网友B:
我用一个FX2N-80MR的试了一下,不会产生你所说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只是你PLC的问题,你先查一下电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也就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也有可能是PLC的其它硬件故障。

楼主:
更换的MA4820与原来型号一致,难道I/O板有问题?什么问题会导致所有的灯都熄灭呢?

网友B:
是电源保护引起的,问题出在电源的输出电流采样电路,可能是采样电阻的阻值或稳压管的参数改变引起的。

楼主:
谢谢回复!明天我将再去试验一下,有结果会贴在这里的。 再问一下,您所说的量+24V电源是指的输入侧的吗?+5V电源怎么量呀?

网友B:
量电源板上的输出电压,如果POWER灯都不亮,你根本不用量都可以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
经再次检查,发现有一个电容50V/1000uF电容值改变了,实际测只有50V/860uF,这会导致上述现象吗?

楼主:
准确地说,是电源上的一个电容C19 25V/1000uF,实际量只有864uf,另有一电容C21,47uf/50V,电容值只有20uf,更换成220uf/50V后就正常了。 谢谢科一老师和其他各位大侠的回复!

网友E(2005-10-26):
寻求FX2N-2AD、4AD、2DA、4DA说明书,哪位前辈有请给一份,或哪里有下载,请指导。

网友B:
我有,加我QQ就给你传,QQ396637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