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IEMENS PID控制方法

楼主(2005-07-17):
请教大虾,SIEMENS PID指令的用法。能否提供简单的PID控制程序。 我原本用三菱的PLC在作这种控制,但现在不再买小日本的东西了,这个过渡期工作压力好大。请各位帮帮忙。在此多谢了。 我的电邮:hrb-hn@163.com

网友A: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200\300内部都有PID命令 都很简单功能都很全面的. 我支持你不用日本人的东西, 你说你想怎么控制,我发资料给你. 我也做过纺织印染

网友B:
to:山水: 你好,我也做纺织,是梳棉系统,现在正需要PID控制程序。 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E-mail:tdf168@163.net

楼主:
to 山水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比较忙,未能及时上网。 我使用的是cpu 224 226 ,其实都一样,我看到西门子plc内部有 pid指令,但并没有像我使用三菱的pid一样,很容易上手。郁闷!我希望你能提供简单的控制程序给我参考。我做一个温度控制,抛干机你一定知道的。就是输出一个开关量而已。还做一个模拟控制,想试着控制张力。我的信箱是:hrb-hn@yeah.net hrb-hn@163.com 多谢指教

网友C(2005-10-25):
还是西门子的好用,但要用300和400,不要用小日本的东西,我在一日本公司工作,但从来不用日本的东西

网友D:
我建议还是用中国自己的,现在用中国台湾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国际上也认,只是进入大陆晚,大家不太认。台湾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网友E:
简单PID在300里有现成的块,200里有PID向导,兄弟有爱国热情,坚决顶一下,哈哈

网友F:
支持你!!!不过有个问题你没说清楚,“我做一个温度控制,抛干机你一定知道的。就是输出一个开关量而已”,如果用开关量控制,好像用不上PID调节,用偏差控制即可。

网友G:
西门子300和400的PID使用是一样的 看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H:
用LG的还很便宜,PID很好调,却没有浮点运算

网友I:
to:山水:
给我也发一份
我的EMAIL是jackeywang348@163.com

网友J(2009-04-08):
To:山水:
给我也发一份
我的EMAIL是
miaojiaxiang@126.com

网友K(2009-09-02):
我用siemens226控制一个比例调节阀(4~20ma),现场要求温度控制在28℃左右。用PID怎么能精确控制!求:
kanyoulei607@126.com
。再有比例调节阀自带2~10V的反馈信号!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