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按钮,指示灯的标牌?

楼主(2005-07-17):
请问按钮和指示灯上用的指示标牌有什么好的产品?透明白底黑字的有吗?就象进口的这种国内没有做吗?请大家推荐几家.谢谢!

楼主:
没人逛啊!

网友A:
怎么没有呢?就是压克力标牌嘛。很多人做的

楼主:
能提供生产商的联系电话吗?是反面刻字进去再涂色的这种吧!

网友B:
到处都有啊。找当地的标牌厂就OK了

网友C:
推荐你可以使用上海二工或者天逸的,

楼主:
谢谢! 印字很不方便.现场更改一个的话就又得定制了.

网友D:
如果是大批量标准化的还可以考虑用用,简单的弄几张不干胶纸打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