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电机的启停控制

楼主(2005-07-17):
本人松下伺服驱动器+电机已经使用了10几套,今天突然看说明书发现:“不要用伺服NO或OFF信号来运转或停止电机”。我晕了,以前都是用SRV-ON控制电机启停,用模拟量输入+/-导向来控制转向。现在看来有什么不妥么?正常应如何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的启停和方向

网友A:
应该以INH端控制。你的方式会频繁启动内部强电,尽量不要这样

网友B:
楼主不会是张家港的吧?我如行时间不算长,所以对伺服还不是非常精通,但据我所知对于速度控制一般都是用零速箝位(26号脚)来控制的,当它与com-断开时速度指令被认为是0,电机停止。用参数PR06可以是这个功能输入禁止(设为0禁止,为1启用),如果在工作中只要让控制信号为0V那么电机就会停转的。还有最好不要通过改变控制方式使模拟量信号输入无效来控制启停。

网友B:
忘了,INH是用来控制脉冲信号有/无效的管脚,在速度控制下只可用来调节内部速度。

网友C:
其实二楼的目的是内部速度设为零,通过inh或者cl来起停电机。其实用SRV-ON起停也不会引起什么问题的,通常都是靠零速来弄,要看什么机器了。

网友D(2006-11-04):
如果是脉冲控制,那该如何起停呢

网友:
如果是脉冲控制,那该如何起停呢
停脉冲

网友E:
你是用模拟量控制的,怎么可能用INH来控制起停呢!你要用ZSPRRD(零速钳位)来控制起停的。但注意有个参数要改一下的。PR43

网友F:
我有一台XLD-2500液晶屏显橡胶拉力试验机出现了开机不启动,松下交流伺服器显示Err-14.断开面板与伺服器之间的连线,伺服器显示正常.请问哪位大侠可以吐真言.可以维修者,电话联系0769-87214338.有赏!!!急 急 急!!!

网友G:
刚接触松下伺服驱动器,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H:
to 刀子:
1.检查UVW+PE四芯电缆是否有短路现象
2.检查电机相间电阻是否平衡
3.如果手头有两套相同型号的伺服,可交叉试验.确认哪部分有故障
"断开面板与伺服器之间的连线,伺服器显示正常"因为断开了伺服使能信号,即电机断电,故不报警

网友H:
如果确实有问题,可送我司维修,但必须是正规渠道进的货
021-63570803

网友F:
to;
QQ何,谢谢你,后经检查为模块故障,更换后正常.不知你公司是否有这驱动器的中文使用手册.如有请回复.
WWW.XIEZYONG@163.COM

网友I:
to happy36524
srv-on信号是使能驱动器,也就是说使IGBT输出电压从而使电机有扭矩,这个信号只做供电开关用,而不用作频繁的起停操作,道理很显然。
另外,当srv-on信号断开,电机自由滑行停止,在控制上,也不能保持定位精度。

网友H(2007-01-10):
to 刀子
A4系列有的,在自助资料库可以找到.

网友J:
PR02参数设置4,外部控制线做改动,通过继电器控制,改动很小的

网友K(2007-11-30):
各位业界高手们大家好!本人想把一台单相400W交流马达和配套的离合器去掉,直接用松下伺服马达来驱动和制动负载.请高手们多多指点,先拜谢各位.

网友L:
只要力矩满足,驱动应该问题不大;负载惯量如何,会频繁制动吗?伺服可能会消受不了频繁制动的回馈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