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07-17):
本人在用台达PLC ES系列时遇到所有输出点没输出。输入,其它一切正常,就是没输出。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没有运行程序(RUN灯亮了没有)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的原因太多了,比如没上电:)呵呵   你还是一项一项的查吧

网友C:
程序中运用了禁止所有输出的指令!??

网友D:
M1304=ON,Y输出将全部被禁止。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将M1304复位就行了呢? 这个PLC被别人设定时间到了就停了。后来密码解开了,但还是动不了,没输出。我自已从新写一个程序进去,也是一样。

网友D:
程序中加2条指令: LD M1000 RST M1304 让M1304复位试试看,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