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与IFI3.5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17):
各位大虾,我用西门子S7_200PLC+IFIX3.5开发系统,应该选用什么驱动与PLC通讯啊?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

网友A:
通过自由口,用modbus协议

网友B:
PC/PPI,最通用的。驱动在IFIX里有,直接定义各点就行

网友C:
to :老研 各点如何定义?

网友D:
应该是SI7,你用的是什么接口,走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