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用plc控制交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7-17):
各位老师:请教如何用plc来控制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是不是在plc和交流电机之间有专门的控制器,plc通过这个控制器对电机实现启停控制?机械转电气,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有必要用plc吗?

网友B:
不用PLC.用几个继电器等就行

网友C:
用PLC太浪费了,一定要的话,找个普通输出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没必要用PLC呀,如果硬要用,最好用PLC输出信号给中间继电器,然后接触器这样中转.

网友E:
意见同上!

楼主:
因为我PLC还要控制其他的东西,所以就顺便用plc控制电机了!

楼主:
根号叁兄弟,你指的中间继电器是硬件还是plc程序中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F:
由于PLC的输出点一般允许的流通电流较小(0.5A),要用外接的中间继电器转换,如TE等公司都有这种中间继电器。我也是搞PLC的,有机会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G:
PLC一般控制比较复杂的电路.如果是简单控制就不用PLC.

网友H:
中间继电器当然是硬件!!你的PLC直接输出口就接到中间继电器!!由硬件来中转一下!!其实用PLC控制简单的Y-△启动其实省不了多少硬件的~~不过要是还有其他要求控制的话那就比较划算!!

楼主:
这样的控制精度会不会有保障?比如说我要求电机转几圈停止,要求电机快速启动,快速制动,惯性尽量降到最小。还有这样频繁启停对电机的寿命是不是影响很大?

网友I:
使用电机连轴器,是电机一直保持运转,通过PLC控制连轴器的吸合或松开,而不是电机频繁启动,从而达到控制工艺要求。这样就没有电机频繁启动的问题了。转几圈停止的问题可以通过外加感应信号,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实现电机转几圈停止的要求了! 但建议简单电路就不要使用PLC控制了,原因基本同上面几为朋友讲的:浪费!

网友J:
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小弟在这里确实学了不少!

网友K:
呵呵!~高手还真多! 你若是做设计可以考虑多种方案,若是现实使用就要考虑性价比等多方面因素了哦!

网友L:
我觉的搂主既然PLC都会用,竟然不知道要用什么元件做中转吗?是没事找事呢,还是根本就是个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