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高手请进

楼主(2005-07-17):
请教各位大虾,小第用wincc5.2做了个小型dcs系统 用于焦化,使用一段时间后现在画面里的变量显示 常变成阴影的就像通讯中断一样,但持续时间不长 几秒,但出现频率较大,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们用的是PCS7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硬件CPU工作内存低或内存太小?要么下位组态中最大通讯量设置低,检查一下

网友B:
这是通讯的问题,看一下网络接头是否存在虚焊

网友C(2005-08-25):
不是虚焊,是通讯设置问题,你用的是不是S7-300的cpu,是不是多台上位机通讯?

网友C:
请在profibus的”参数设置“中去掉”使用plc循环读服务“,增加”写带优先权“

网友D:
communicating probelem ,check your network ,and you can slow down the speed of transport~!

网友E:
可以适当降低通讯速率,如果是多台上位机一起采集,如果是以太网,建议增加同时访问的节点数量.

网友F:
在一条网上是否存在多台上位机数据共享,若是可以降低波特率,或增加数据地址

网友G:
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该接地的地方都要接地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建的外部变量的地址不存在,而你没有删除,也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I(2006-03-05):
我觉得,小虫儿说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2006-04-22):
通讯问题,此问题就像你的WINCC运行时没有连接PLC一样出现灰色,通讯搞好就行了

网友K(2006-11-29):
这个是不是PCS7系统的弊端呢?我经常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K:
不过,我在一次重新import station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L: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错,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