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信号采集中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5-07-17):
是这样的:传感器的信号或者频率发生器的信号是通过研华PCL-818HG数据采集卡输入到计算机里,然后由matlab中的Scope显示的。在单独采集频率发生器输入的正弦信号或者是传感器的恒定信号时结果都很好,但是同时输入这两个信号时,正弦信号整体下移了将近一个刻度,而本来是直线的传感器信号在对应正弦信号的位置也产生了一个类似正弦的波动,而且这种波动之出现在正方向上,负方向上仍然是直线。

网友A:
两个信号的地信号是不是相同 有没有电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