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电机吗?

楼主(2005-07-17):
(无正文)

楼主:
我公司现在筹建四期工程,其中400V需要软起的电机有50台左右,功率50KW—1100KV不等,所以考虑使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电机。我是新手,求助!

网友A:
参数完全一致的电机,如功率、电压、电流什么的都一致的电机肯定可以。如果不一致的话就难说了,如果功率相差不大,电压相等,而又不需要设置电流、功率参数的变频器可以一带多!

网友B:
请咨询丹佛斯 北京010-65814800

网友C:
这样做从技术和经济角度都不合适

网友D:
如果对启动时序没有特别要求,应该可以,但变频器容量要适当放大。

楼主:
变频器与软启器有何区别呢? 如果选择低压变频器的话哪个厂家性价比较好呢?国内有好的品牌吗?

网友E:
国内的变频器都可以,我是英威腾的代理商.电话0571-88935766

网友F:
变频器比软启动器功能多一些,价格贵一些。软启动器只是在启动电机的时候用的,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为了电机的平滑启动,软启动器应该比变频器划算多了~ 我是新手,说的不好,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F:
我查了一下报价,软启动器也不是很便宜~ 寒一下自己~ bs一下卖家.

网友G:
就算是50台50KW也要至少2500KW,那有那么大的变频

网友H:
如果就是为了平滑启动的话 千万别用变频 切换时机不好的话冲击电流有可能比直接启动的电流还要大 用软起最省事了!

网友I:
可以考虑相同的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50台用一台有难度

网友J:
如果说用一台变频器带50台电机的话,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在使用中要注意: 一、所带的这50台电机是同时启动吗? 如果是同时启动,那么变频器的电流为:I=(I0/0.8+I1/0.8+........I50/0.8)/0.8 即为“每台电机的电流(额定电流/0.8)“之和除以0.8,即为所需选用的变频器电流。但这个公式在使用中要注意,如果在这50台电机中,最大的功率和最小的功率相差很大时,选折变频器的电流选折时,要将大功率的电机的电流*1.25/0.8来计算此电机的电流。

网友J:
二、如果不是同时启动的话,要选用所需启动电机的最大电流来使用。 三、因为是50台电机,要注意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距离问题,如果距离太远,那么对于远距离的电机而言,线路太长,损耗会增大,那么肯定会影响电机的使用,那么电流肯定会增大。 建议使用方法是: 以距离的远近来分段,或者以电机的功率来分段,或者以功能的使用来分段,来选择变频器的功率,这样虽然说变频器增多,故障电增多,但总的来说,因为是分段使用,那么一个段的变频器出现问题,根本不会影响到其他段的使用;如果使用一个大的变频器,一但出现问题,损失是无法挽救的,也是无法挽救的。

楼主:
我公司的电机功率相差很大,并且分布比较分散,启动停止时也不要求同时进行。 功率相同的电机一般处于同一道工序,多的可达10台左右,并且分布比较集中。我的想法是将这些电机用同一台变频器控制。 在设计过程中应该有那些注意事项,同僚们有没有现有的事例让我参考以下? 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K:
最近我也在着手处理同样的一个案子.最后我拿的方案是把大化小.在小范围内几台可以同时启动的电机用一台变频器.这样成本也有所下降.性能也更稳定.风险也更小了.有兴趣可以聊聊.我是专业做工程的.021-53560117 13564396285

楼主:
TO:姜志忠  多谢帮助! 我也想采用同你一样的方案.但是变频器启动电机以后怎样将电机转化为工频呢?变频器直接停止,电机直接接通工频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应该增加其他装置吗?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变频,有很多问题都不知道该从何问起,请你多多帮忙了! 谢!

网友L:
应该在变频器停止之后,切断输入输出,延时几秒后直接切到工频就可以,如果用其他的方法的话要考虑相位的问题很麻烦。

网友M:
一台变频器同时启动多台电机应该分两种情况吧:其一:多台电机同时启动同时停止或同时启动可不同时停止;其二:每次只是一台电机工作;这两种方式其控制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的用法是一次启动/停止一台电机,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呢? 由于公司对于资金问题比较敏感,所以我考虑选用国内的变频器。国内比较理想的变频器有哪几个比较理想呢? 多谢大家关照!

山人、路人

网友:
我建议用一台软启或变频器再加上一台西门子的LOGO,效果会很好,而且也比较经济实惠,我已经做了好几套了

网友N:
TO:言翠文: 关于你所说的变频转换工频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只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在运转中进行变频与工频的转换。你可以在本站的《教程》中找西门子的传动课堂看看视频演示!强烈建议不要用一台变频器对多台大转距电机的同时控制!其实工厂的初期投资可能值得考虑,但是如果生产中因为电控设计而造成的效益影响那是无法估计的!也希望各位工控友人能考虑客户在生产过程中对设备的依赖!稳定性和易控性才是客户要求的根本。

网友M:
TO:言毳文 每次只启动一台电机的话,那你就按最大的电机容量来选变频器,但各分台电机的过流保护要分别虑了。具体启动的切换就看你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注意联锁。

网友O(2005-08-17):
最好不要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电机,那样如果一台电机坏了,不能启动,变频器检测不到,不会输出保护,我是做英威腾变频器山西代理的,电话0351-4084467,有需要的请联系。

网友P:
在理论上是可以变频控制多台电机

网友Q:
有哪个厂家的变频器允许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接其它元件?例如,接触器,熔断器之类的电气元件,建议想用1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的朋友注意这一点,至于为什么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必须直连这个问题,请看看变频器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R:
在做工变频转换控制柜市,有时不得不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接其它元件,例如,接触器. 通过控制不同接触器的吸合次序来实现电机工频与变频之间切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