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压力传感器--DCS-组态软件

楼主(2005-07-17):
压力信号-压力传感器--DCS控制柜的AI-组态软件中的压力MPa,是怎么转化的.

网友A:
根据所测压力范围设定压力变送器量程——转化成4--20mA信号,AI卡件通道跳线设置为接受4--20mA信号,组态里对应通道的上下限对应压力变送器的所设量程。

楼主:
我们用的是SETRA的压力传感,量程是0-21MPa,4-20ma信号,FIX7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我想问以下大侠,工程单位是怎么来的,-56.870-46.530MPa是怎么来的。

网友B:
-56.870-46.530MPa是变送器本身的技术指标。 而你使用的量程是0-21MPa,如果是智能变送器,就用通信仪设置变送器的量程;否则的话,就用精密压力表,打压,设量程。 FIX7同样设置0-21MPa量程,4-20mA。

楼主:
可是-56.870-46.530MPa是FIX7同样设置的,而0-21MPa是铭牌上的啊。

网友B:
那你实际的工作压力是多少? 例如是4-10MPa,设置变送器上下限(LVR,UVR?用FIX7或通讯仪)。 FIX7同样设置4-10MPa量程,4-20mA

楼主:
0953,实际的工作压力是什么?我们现在用的压力大约在2MPa左右。可是FIX7设置的是-56.870-46.530MPa,它也不是实际电压啊,我们没有负压。难道是4ma对应-56.870和20ma对应46.530MPa?

网友C:
怎么还没有明白?难道你的FIX7上的参数不能更改吗?改成0953所说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变送器的量程是0——2MPa吧。 不要管FIX7读出的-56.870-46.530MPa这个数据。 1、首先设置变送器的LVR、UVR分别为0和2MPa(即4MA为0MPa,20MA为2MPa)。是智能变送器的话,用手持通讯仪设置,否则就打压力设置了。 2、在FIX7里设置变送器类型为4--20MA;显示上限为2MPa,显示下限为0MPa

楼主:
请教以下 phi_su,为什么变送器额定量程是0-21MPa,可组态软件FIX7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怎么比变送器的额定量程范围还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