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编程

楼主(2005-07-17):
本人拟采用s7-200控制一台液压设备的上升--停止(压力继电器控制)--延时1(0-9999秒)--延时2(打开一电磁阀0-999秒)--下降(打开另一电磁阀)。由于延时1、延时2经常需要调整,太麻烦。所以,本人想设一功能开关,一档学习,一档工作。功能开关打在学习档时,按照实际需要操作一遍;打在工作档时,plc便按照学习档时所记忆的延时1和延时2的时间长度工作。(学习挡只需记忆延时1和延时2的时间长短,掉电后能长久保持。) 请教各位高手:此方案是否可行?如何编程?本人刚刚自学plc不久,太笨,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如果配备触摸屏就非常随意了。 如果实现不了,可以找我。 夜猫 13017681309 feihongL@126.com

网友B:
前一阶段,我们做过一个液压机械的控制,基本和你这个差不多!时间一时间二可以通过S7-200提供的模拟电位器来调整。如果需要交流可以发E-MAIL:jiangzhuqian2005@126.com.如果离得近也可以当面交流!我在无锡!

楼主:
用触摸屏是不是编程更麻烦?用模拟量电位器是不是更简单点,请两位老师指点如何编程,我是河北的,离无锡远了点,可以电话联系吗? 我的电话是13722633826 E-MALL:yinruimianye@yahoo.com.cn

楼主:
自己顶,多找几个朋友帮忙

网友C:
你好,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可以设定两个按钮做为学习时调节的按钮,当感觉调节时间到了就按下按钮,PLC记忆该时间,打到工作档,再按照上次的要求工作.如果有新的要求可以把前一次的覆盖掉.

楼主:
回ziltan: 可以。请问这段时间怎样编程(用梯形图)?怎样记忆才不怕掉电?敬请回复。多谢! 北村愚夫

楼主:
有谁可以帮我

网友D:
用人机太大才小用了吧,买两个时间继电器用用好了,时间可以随便调,多方便,还省钱

网友E:
用顶调电位器可以实现,但是由于调整值不可见,所以使用起来恐怕比较麻烦,既然你的输入点用的比较少,建议你试试利用输入点改变定时时间.

网友C:
你好, 我想如果需要准确的定位时间那可能用这个方法不太好,如果只是大致的时间的话,在学习状态时,上升-->停止后秒脉冲发生器开始每一秒钟往一个数据DB中加1,感觉延迟时间到了后,按下一个按钮,秒脉冲发生器使能断,把该DB中的值做为新的延迟时间,如果需要时间DB复位,可以设置按下一个按钮N秒钟后,自动清除DB中的时间. 希望有帮助.

楼主:
我的实验就是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搞的,很好,但考虑到PLC内部资源闲值很多,也为了降低故障率,所以想把两个继电器省掉。 我现在正做着实验,与ziltan老兄所讲的相似,是用一个TONR的当前值作为另一个TON的设定值,也能达到要求。但是不知道这个TONR的当前值如何处理,才能永久保存? 敬请赐教,谢谢!!!

楼主:
再请教ziltan老兄,你说的办法该怎么编程呢?敬请回复。多谢!!!

网友B:
北村愚夫兄弟,你的EMAIL我收到,一直没时间回复,不好意思!你需要多看看系统手册!有许多例子,看一看应该很简单的!那个模拟电位计对应的值是1-255。对应的地址是SMB28和SMB29.

网友F:
楼上ziltan兄说的方法是简单可行的,只需要外加少量硬件,如果对控制时间精度要求高点的话,可以用0.1S的内部时间继电器,你把你的时间数据放在PLC的掉电保持区就可以了。但要是你调试频繁、时间变化大的话就不灵活了,此时用模拟电位器会好一些。有机会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同讨论,学习。邮箱meto11@21cn.com

楼主:
请问应该把数据设置在M区还是V区,才能保持数据呢?数据保持属性如何设置?

网友B:
V区和M区都可以,习惯上在200系列用V区的比较多,在系统块里面设置。

网友G:
简单,多看点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H:
其实用触摸屏和模拟量电位器都可实现,但触摸屏设置的值比电位器精度高,具体; 也可在程序中实现,可采用ziltan的方法,用计数器这样既省钱也省事

网友I:
北京凯迪恩PLC与西门子类似,做过一些液压机控制,说说可能对你有用。 1。顶调电位器可以,但只有两个,调完后,靠感觉确定定时时间。 2。用拨码开关。如果没有多余的输入点,拨码开关可以与其它输入点共用。电路 上加二极管处理一下。 3。文本屏要比触摸屏便宜多,可选用。 4。保持数据有两种:一种用靠电容,需要设保持区域(一般为三天),另一种 永久保持,需要写程序,(操作SMB31和SMW32)

网友J:
由于延时1、延时2经常需要调整,太麻烦 用触摸屏 轻松解决你的这个麻烦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我想永久保持VW0和VW1中的数据,在系统块中如何设置?具体步骤怎样操作?我手中的资料很少,周围也没有懂PLC的朋友,只好给各位添麻烦了。再次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