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 400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7-17):
求助:abb 400 15kw变频器运行时电机哆嗦,但不报警,是变频器主板上哪部分坏了?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频率共振,建议将变频器的频率慢慢的调,看在什么频率的时候电机抖动的厉害,然后参数屏蔽掉危险速度(25组参数设置)

网友B(2005-09-29):
把负载线摘掉,启动到50HZ,量输出端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则模块有问题,如平衡检查电机接线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