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调速电机

楼主(2005-07-17):
单相电机,电机后面轴带有一磁铁运行于小线圈中(如发电机),线圈接一调速器,请问该电机的调速原理.是什么电机.电机一共有五根线连至调速器.单相电机三根线.再有就是小线圈二根线

网友A:
调速器上应该有7根线,上面应该有记号的,你可以看说明书,一般的都是1.2接电源,3.4接线圈,5.6.7接测速发电机,那不是单相电机是3相的测速发电机。

网友A:
一、适用范围: JD1 IIA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器是原机械工业部全国联合(统一)设计产品,用于电磁调速电动机(滑差电机)的调速控制,实现恒转矩无级调速。 二、型号及含义: 三、正常工作条件: 1、海拔不超过1000米; 2、周围环境温度:-10度 - +40度; 3、相对温度不超过90%(20度以下时)。 4、振动频率10-150HZ时,其最大振动加速度应不超过0.5克; 5、周围空气中没有导电尘埃和能腐蚀金属和坏绝缘的气体。 四、基本参数: 型 号 JD1IIA-40(11) JD1IIA-90 电源电压 交流220V±10% 频率50HZ 可控制电动机功率 0.55∽40KW(11KW) 0.55∽90KW 测速发电机 单相或三相电压转速比≥2V/100MIN-1 转速变化率 1420∽100转/分≤3%1420∽130转/分 稳速精度 ≤1% 调速范围 ------ 额定输出定额 直流90V 5A 直流90V *具体调速范围见调速电铭牌。 五、基本工作原理: 从上图可知,控制器由可控硅主回路、给定电路、触发电路测速负反馈电路等环节组成。 主回路: 采用可控硅半波整流电路。由于励磁绕组是一个电感性负载,为了让电流连续,因此在励磁绕组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VI)。 主回路的保护装置: 用熔断器(FU)进地短路保护,用压敏电阻碍(RV)进行交流测浪涌电压保护,用阻容吸收回路(CIR1)进行元件侧电压保护。 给定电路: 15V交流电压由变压器副边经V5*4桥式整流,C3、C4源波后,经N稳压块加以给定电位器RP1两端。 测速负反馈电路: 测速 发电机三相(或单相)电压6*6桥式整流后由C源波加到反馈电位器RP2两端,此直流电压随调速电机的转速变化而成性线变化。 触发电路: 采用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此电路比较简单,可靠性高,调节容易,温度补偿性较好,受温度影响小,移相范围能达到160度左右。 六、结构、安装接线与注意事项: 1、控掉器为塑料密封结构,具有IP5X的防尘等级,可用于面板嵌入式或墙挂式安装,底部进线,接线如图(如果测速发电机为单相发电机,只有二个线头,请接插头的第6、第7脚、空第5脚)。其外形尺寸、安装方式如图7、图8所示。 2、安装使用前,须用500伏兆欧表检查控制器绝缘电阻,其阻值不应低于1兆欧,如达不到要求须进行干燥,干燥温度不应超过45度,以免损坏元件。 3、在调速电机停机时,不要忘记切断控制器电源,以免损坏。 4、输出测试孔电压较高,切勿接触人体。 七、调试运行: 1、检查另件是否有松脱现象,熔丝规格是否正确,转速指针是否在零位,接线是否正确。 2、接通电动机电源,检查旋转方向是否与被拖动机械一致。 3、试车时,先启动异步电机,再接通控制器电源,指示灯亮,旋动调速旋钮,此时转速表上读数逐渐上升,根据需要可将转速调以某一个数值稳定下来。 4、转速表指示值构校正。顺时针方向转动给定电位器RP1于任意位置,用机械转速表或其它仪表检查调速电机的实际转速,若实际转速与转速表指示不一致,调整校表电位器RP3。 5、顺时针方向转动给定电位器RP1至最大,调节反馈电位器RP2使转速与调速电网机铭牌所标上限转速一致。(一般1200转/分至1320转/分)。

网友B:
讲得这么详细!补充的都没有了!

楼主:
雨中慢步:谢谢.铭牌上标称:90转至1400转每分钟.带减速箱.功率很小100W左右.线圈很小.我有图片怎么发不上.

网友A:
你加我QQ吧!9554565

楼主:
雨中慢步:我上网时间不长.还没有QQ.我有图片.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我发给你.你帮我贴出来.好吗.谢谢.

网友A:
你那个不是电磁调速电机,看起来有点象伺服电机,你哪个图片太小我也看不清楚啊!不过意思我哪个图片给删除了啊!你有空最发给我,我给你叫别人看看啊,

网友A:
我们在电工群里讨论老半天我把图片给他们看,说也没见过这个电机,大家都说不知道啊!伺服电机不象,步进电机不象,不知道你这什么电机了,我估计是小型电磁调速电机吧!你不用控制器转的起来吗?如果是小型电磁调速电机话,主电机应该会转,你看过电机轴前面和后面应该是不同一根,你用转前面轴,后面不会转的!如果是小型电磁调速电机话,接线方面你可以仔细的看看控制器线路应该看的明白线的用途。不是的话兄弟那我没办法了,需要的话打电话给我也行13566881221

楼主:
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我也没见到实物.你帮我把图片贴出来好吗.我怎么贴不上.谢谢.问个问题.电机旋转.小线圈两端能产生什么.磁铁是不是有特殊的结构.是电压.脉冲.还是别的.是一根轴.

网友A:
这里图片上不了的啊!你哪个小线圈是发电用的啊!

楼主:
图已经贴上了.明天就能看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C:
毕庆民: 电机后面的装置是测速发电机,用于恒速的电压反馈.

楼主:
这种电机是单相还是三相.叫什么电机.说一下原理用途.线圈内产生的是纯电压还是脉冲电压.谢谢.

楼主:
请刘岩利师傅看一下.是什么电机.谢谢.

网友C:
这是单相异步鼠笼电机.叫小型交流齿轮减速马达,主要用于低速轻负债运行.线圈内产生的是脉冲电压.

楼主:
请说一下单相异步鼠笼电机是如何调速的.单相异步鼠笼电机调速性能不是很差吗. 谢谢.

网友D:
看来这里忽悠的人真不少! 误人子弟! 后面那个线圈是测速发电机,用于反馈电机转速,速度越高,此发电电压越高;与调速器上的电位器设定的期望转速电压比较,差压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也就调解了加在电枢上的电压。直到发电电压等于设定电压,也就达到了调速目的,要说明的是,控制板上一般都有一个小微调电位器,用于调整反馈量。 电机前面的大方部分是减速齿轮箱。经有人判断为伺服电机,可笑之极!

网友C:
<yzj7518>已经说明很准确了.

楼主:
谢谢. 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我也没见到实物.请用过.见过的朋友说一下.好吗.各位说的.我都想过.总觉得不大合适. 调晶闸管的导通角来调平均电压.好象不适和单相异步鼠笼电机.滑差电机也讲不很通.伺服电机也不大象.关键是没有见过. 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分析一下.磁铁同轴运转与线圈中.产生的是什么.这样运转.导体并没有切割磁力线.但这个线圈应该是测速用的.关键转速能调的很低.

网友D:
谢谢老曾 to:毕庆民 产生的是一个与转速成正比的交流电压信号,其实你不必关心是交流电还是脉冲信号,因为这一电压进入控制器以后首先要进行整流。 导体是没有运动切割磁力线,可你要注意磁力线是变化了,因为磁铁固定在转轴上,其结果也就相对切割了。

网友E:
yzj7518说的对

网友F:
!   应该是YYJT系列的调速电机,后面那个线圈是测速发电机,用于反馈电机转速,速度越高,此发电电压越高;与调速器上的电位器设定的转速比较,差压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也就调解了加在电枢上的电压。直到发电电压等于设定电压,也就达到了调速目的。我用了7年了

楼主:
谢谢. 最爱变频:请说一下你见的电机上的磁铁的形式好吗.因为脉冲信号和电压信号的处理是不同的.就是说处理脉冲信号和电压信号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因为晶闸管调速.把波形斩的一段一段的.效果不好.麻烦了.

网友G:
这是日本的 东方电机 前面是减速机,后面是测速用的,单相.

楼主:
谢谢. 我查到这叫什么电机了.叫定速电机.不过还没明白.请知道测速线圈输出波形的说一下好吗.

网友F:
毕  测速电机反馈的是0-24V直流电压,电机转速越快,反馈电压就越高

网友F:
毕 单相220V电源,要用电容,看图片功率应该在25W以内.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懂大部分了.电机7年前就有.双向晶闸管调整导通角改变平均电压调速.那时晶闸管叫可控硅.单相电机电容移相.电机功率小.负载轻. 但测速取样部分还不懂.请知道的解释一下. (测速电机反馈的是0-24V直流电压).没有换向器.须整流得到.误差大. 请说一下磁铁的结构和产生电压的原理.先谢过.可能是我以现在的思维考虑以前的事物了.

网友H(2006-07-24):
我目前正好看到很多这种电机,功率在40到90W之间,外面的标识为单相电容运转电机,后面的轴上带有测速发电机,线圈电阻有几百欧以上,能发出十来伏的交流电压.

网友H:
我用数字表的直流档没有量到有直流电压,反而用交流表才量到是十来伏,随转速而变化.

网友H:
"雨中慢步"说的那种电磁调速电机是用一个大功率可控硅,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另外还有一些电路来控制一个线圈的电压,使它产生不同的磁力.并不是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在这个电器里面,电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它本身的转速是固定的.
你所提供的图片显示的那种电机我觉得原理应该跟前面那种差不多,都是用可控硅来调节输出电压.测速发电机的原理应该也是一样的.前面那种我在测速发电机没有的情况下,用一可调直流电源做过试验,照样能用.但你讲的这种电机,我用其它电源做为信号时发现,电机能够起到变速的目的,但在低速下没有多大的扭力.同样的,我再用其它调速方法:吊风扇调速器,电子调光开关,自藕调压器等,都有一点调速能力,但速度一慢就没力,而且不能调到很慢,无法与它原装的电子控制器相比.不都是降压吗??难道它原来的控制器还能变频?为什么它能够做把速度降到很低,而且扭力没有下降?

网友I:
这其实就是一个脉冲发生器,产生转速信号。其原理是轴带动磁钢转动时产生随转速变化的交变磁场,从而在线圈中感应出对应的正弦波,经过放大整形处理后形成速度信号。好处是不接触,无磨损,无润滑,不用电,结构简单,基本不坏;缺点是输出感应电压幅值随转速变化,低速时输出比较小。
我原来做过一台柴油机油泵试验台(唐山产)转速控制的改造,该台子就是使用这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