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头疼的普传PI7000系列的PID调节

楼主(2005-07-18):
我在一恒压供水系统中使用普传PI7000系列(风机水泵)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是0--0.8MPA,4--20MA.给定压力值P04=50%,其它参数也都设计如下:PID调节方式为负作用,PID比例增益为100%,但是利用其F00的监视选择=10(PID反馈值)查看都是100%!无论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如何变化(就算压力=0MPA)也一样是PID反馈值=100%!!!!头痛了!变频器无法工作!! 请教哪位大虾比较清楚如此的问题,希能指教,本小弟谢谢啦! QQ:121869041 TEL:0771-2944883

网友A(2008-09-19):
最好能准确的描述下具体显示数值和设置的参数

网友B:
怕是内部的PID功能不太好用的,实在不行就再外加一个PID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