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qi工程单位是怎么来的

楼主(2005-07-18):
我们用的是SETRA的压力传感,量程是0-21MPa,4-20ma信号,FIX7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我想问以下大侠,工程单位是怎么来的,-56.870-46.530MPa是怎么来的。

网友A:
-56.870-46.530MPa是工程中的实际压力大小,您选择的0-21MPA这款传感器不知道是哪个型号,是不是MODEL209呀? 西特有些传感器不能用来测量负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电话联系,我公司代理西特的产品 0755-83680810/20-845 游报根

网友B:
我也没看懂,怎么量程是21MPA 工作单位是-56.870-46.530MPa, 是什么意思啊? 肯定设置和型号不符合 为什么非用国外的啊, 哎, 湖南赛西传感技术公司,www.saixi.com.cn 不比西特的差啊 看看吧

楼主:
我用的是 西特C206,传感器铭牌上量程是0-21MPa,FIX7组态软件上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想换一个西特C209,量程是0-35MPa的,工程单位该怎么设,请指教。

网友C(2006-05-25):
原来的传感器拿下来校验一下看看就知道大致范围了,我想FIX的设置也不见得准确,要看你下位机里的设置了.

网友D:
我公司代理西特的产品010-82564660-13夏先生
你可以在选定的范围内选择高过压选项,详细请来电咨询13910976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