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5-07-18):
我们用的是SETRA的压力传感,量程是0-21MPa,4-20ma信号,FIX7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我想问以下大侠,工程单位是怎么来的,-56.870-46.530MPa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工程量单位简单的理解就是适合实际工程应用的单位。在实际的应用中为了实际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去读电流,电压。而是对应的转换成实际工程单位。,-56.870-46.530MPa是针对压力传感器设置的吗,是的话,这个过程中可能因为工艺流程,而作了一些变换,譬如说一介变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