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界面下载线

楼主(2005-07-18):
前些天我买了台Hitech1711-CTN,彩屏的人机界面,但是我下载的程会出现通讯错误代码:0008,我想应该是我的下载线可能有误,请教各位大侠,那位知道Hitech人机界面的下载线是如何制做的.有接线图最好!邮箱:LZG9988@SOHU.COM,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你加我的QQ 285684322 我可以帮你看看,但你的问题不具体。

网友B:
这个我可以为你做好的!各种规格的PLC都行!PWS1711更简单了! 021-54480635-89

网友C(2008-08-13):
2-3,3-2,5-5

注意拨码开关

网友D:
三楼:你将清楚点可以吗

哪个口?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E:
3楼讲的应该是COM2口,25转9pin,RS232通讯

网友F(2008-09-15):
2-------3                                                                                                    3-------2                                                                                                    5-----5

网友G:
呵呵;可能是电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通讯设置的问题;

网友H:
为什么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的?25pin-9pin

3---3

2---2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