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18):
intouch与PLC通过以太网怎么通讯? 没去过现场还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 马上要去现场了做点准备工作,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讲的太模糊了,和什么PLC通讯??一般情况下,通过INTOUCH自带的I/O SERVER实现与不同的PLC连接。然后,INTOUCH 与I/O SERVER以DDE的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楼主:
不用I/O SERVER.与AB的PLC通讯

楼主:
直接添加访问名用Suitelink或NetDDE行吗?

网友C:
I/O server 是要用的吧.AB D.....的那个. 如果使用的505系列的PLC,在主机里面添加了HOST NAME后就可以访问了. 不过好象有一种方法是不使用那个I/O SERVER就可以的,但是- -0忘记了,不过记得是要用其他的软件.

网友B:
你能把你的具体应用讲一下吗?用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不太清楚,还没去现场呢.工程师让我准备下,具体的好像他也不知道.刚毕业到单位的第一次任务,很紧张啊! AB的型号不一样差很多吗? 我学过PLC,但只会点梯形图,不会通讯

网友B:
你是做上位机系统,还是做PLC编程?你用的PLC是AB的吗?

楼主:
我做组态部分,PLC是别的单位做的.我们要和他们的PLC通讯接受现场信号实现控制.他们把PLC的地址对应的变量给我们了. 用AB的PLC,详细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你应该主动给PLC厂家打电话,问一下它们PLC的型号,及通讯模块.

网友C:
在INTOUCH中的IO SERVER 有相关的帮助文件,其中详细说明了使用该I/O SERVER 时的地址配置. 如果和AB系列的SLC500的PLC做NET通讯的话使用Allen-Bradley Ethernet Direct 这个I/O SERVER 不过一定要在主机里面的HOST中添加该PLC的IP地址.

网友D(2007-05-24):
你做组态要先搞清楚通讯所使用的协议,使用直接通讯用Allen-Bradley Ethernet Direct 这个I/O SERVER ,如果使用MODBUS模块就要用MODBUS 这个I/O SERVER ,或者还可以使用OPC通讯,不过要用到AB RSLINX软件

网友E:
天啊,安装I/O server,里面有对应不同PLC的通信协议

网友F:
我们单位用的是西门子S7400PLC与intouch 7.1版本通讯,有时报DDE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F:
咱们应该建立一个intouch 的QQQ群,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兴趣!我的信箱是wjy6551@yahoo.com.cn        QQ:157198431

网友G:
各位老师好,请问在IAS架构里,必须要为AutomationObject Server 配置一台服务器吗,因为刚接触Wonderware产品,概念上还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H(2007-07-12):
各位老师好
我是intouch初学者,现在我要做西门子S7400的PLC与intouch通过TCP/IP通讯,我有I/O Sever,但是组件里面有好多东西,不知道要装哪个,Simens SIMATIC NET S7 V7,5,0,3,要装吗?那还要装什么组件啊

网友I:
我做过的一个工程例子,是INTOUCH7.1分别连接AB PLC5和AB COMPACT LOGIX PLC进行通信的,不知道有没有用,楼主需要的话留mail,我把我的手册发给你:)

网友J:
上面的朋友!能不能把你的工程例子发我一分啊   非常感谢   hjj7816@sina.com

网友I:
我把手册发给你了,请查收

网友K(2007-10-18):
能给我也发一份吗?万分感激
vb-boy@163.com

网友L(2007-11-27):
发我一份,fjc1575@163.com  谢谢

网友M:
求助如何让intouch与AB PLC5用以太网通讯阿?
小弟刚毕业现在在现场调试,以前一直用用串口让intouch与AB PLC5通讯,可这两天电脑串口出问题了,与PLC5通讯总掉线,现在急于用以太网与PLC5通讯,但是调试半天,也不能连接上,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N:
学习中,很有用的文章!

网友O:
1。确认PLC已经接入到网络中。
2。安装RSLinx软件并注册。
3。安装PLC驱动。
4。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在RSLinx中看到你的PLC了。
5。剩下来的就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P:
通讯 协议及设定真是难搞啊。不过搞通了。真是爽啊

网友Q(2008-08-09):
这软件那有 我怎找不到

网友R:
在IO SERVER里找到相应的驱动并安装,要不就用里面的OPC。

网友S:
用DA,配置简单,也不用simens softnet软件

网友T(2008-09-13):
pidpid  非常感谢 能否发一个到我的邮箱  bingguxuelong@126.com  谢谢

网友U:
老帖子都翻出来了

网友V(2009-01-01):
第一步:安装INTOUCH_DASERVER,添加DASSIDirect驱动,打开SMC程序。
第二步:在DASSIDirect添加通讯设备的类型S7Cp。

第三步:添加后,输入设备IP地址192.168.18.19

注意S7-300和S7-400的插槽号是有区别的,请根据硬件组态确定
第四步:在第二个选项中输入设备的名称“S7”

第五步:保存,激活DASSIDirect服务

第六步:使用Wonderware Client协议测试,建立连接如下图:

输入变量,注册后激活

第七步:有关S7 PLC的TCP通讯抵制命名原则:
开关量 I? / O?  I? / O?
DB?.DBX DB?,X?
整 数 MW100  MW100
DB?.DBW? DB?,INT?
实 数 MD200  MD200
DB?.DBD? DB?,REAL?

如果还不清楚,联系QQ:575300196或发wwxg7929@126.com

网友W:
引用 网友B:
讲的太模糊了,和什么PLC通讯??一般情况下,通过INTOUCH自带的I/O SERVER实现与不同的PLC连接。然后,INTOUCH 与I/O SERVER以DDE的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不用I/O SERVER.与AB的PLC通讯

网友X(2009-02-16):
thanks!

I got something!

网友Y: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网友X:
我想用两台计算机模拟intouch与plc通讯,该怎么做,请大家不吝指导!谢谢

网友Z: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的一个工程例子,是INTOUCH7.1分别连接AB PLC5和AB COMPACT LOGIX PLC进行通信的,不知道有没有用,楼主需要的话留mail,我把我的手册发给你:)

给我也发一份crack1@126.com,谢谢!

网友AA:
crack123456789 能给我也发一份吗?

我的邮箱是364tian@sohu.com

不胜感激

网友AB:
INTOUCH与很多PLC有I/O接口驱动的啊。只需要驱动做好了。和PLC联在同一个HUB里以后。IP地址设置的前三位和PLC一样。就可以了。这样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局域里了。

数据在传输的时候。在做标签名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仿问名。就是在这里设IP的。还有就是MBENET(这个就是实现以太网通讯的东西)里面的IP也要设成一样的。这样就可以了。在运行上位机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打开这个MBENET.exe。就OK了啊。具体的自己摸索吧。

网友AC(2009-05-29):
你好我刚刚接触plc.可以给 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shangqunchao.@sina.com

网友AD(2011-01-13):
我没搞过通讯类的能给我一份看下吗?谢谢!gzqiankeju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