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汽轮机快速冲转方案

楼主(2005-07-18):
我公司一台130MW汽轮发电机组是利用调门冲转启动的。在启动时,运行人员点击汽机挂闸、开主汽门按钮后,高、中压主汽门全开,调门按照200转/分升速率开启,此时由于调门开度低,通流面积小,而且主汽参数低,进汽量太小不足以使汽轮机转动,在中压调门开至17%左右(高调门开至6%左右)时汽轮机才有初始转速,此过程约有7分钟,为克服启动初期调门通流面积小、进汽量小,使得汽轮机在启动时能马上有初始转速,考虑优化该机组启动程序。 各位同仁,若贵单位有利用调门冲转,并能快速启动的成功应用方案,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贵公司的汽轮机是哪个厂家的?在调门打开后盘车是什么时间脱扣的?是不是热、冷态启动都是200转/分的升速率?我认为如果盘车脱扣时间较长,该现象则无任何影响,反而说明该汽轮机有较好的转速控制功能;当然我想还可能与旁路的状态有关。 见笑了!